[工仪] 福禄克FLUKE 112,美国产的吧

楼主(2020-10-24):
遇见过一个漂亮的112。与大家分享。

网友:
和我手里的一样的,10多年了运行还是很快

网友A:
还有是裂pp:shocked:

网友:
两个排阻的应该是

网友:
保险座焊接工艺不像美国的

网友B:
保险座为什么又要用焊锡焊过、应该使用不当保险烧过

网友:
这块表一看就是维修过精度还能保证吗

网友:
福禄克这个婊子就是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座为什么又要用焊锡焊过、应该使用不当保险烧过

二极管档有底数。帮别人校正

网友:
葫芦克的婊子可望不可及

网友C:
白色基板有条蓝色线的是什么原件?

网友:
老版的双排阻的。我的是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基板有条蓝色线的是什么原件?

不知道你说的位置

网友D:
国产的福禄克也做的这么漂亮。。。。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福禄克也做的这么漂亮。。。。

加油

网友E(2022-09-19):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有底数。帮别人校正

怎么校准的  我的以前校准过现在又出来数了

网友:
保险坐应该是补焊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是裂pp:shocked:

那元件是正常的,貌似放电用的

网友:
我们都做不过十几年前的老表?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E:
怎么校准的  我的以前校准过现在又出来数了

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