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w100是不是不可以TLL

楼主(2020-10-24):
xtw100是不是不可以TLL

网友A:
这几个难道不是吗

网友:
这货不支持tl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难道不是吗

xtw100比较简单可看作只引出了stm32f103c8t6USB和SPI1对应的针脚最小开发板
这个isp1stm32f103c8t6下载程序时候用的(下载时需拆除零欧电阻R6)
stm32f103c8t6可以刷成 ST-Link V2.1仿真器,PA2 TX ,PA3 RX
Tips:xtw100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SPI1对应的针脚即PA4-PA7来读写SPI FLASH
xtw100灯和USB上拉的定义:
#define BOARD_USE_DEBUG_PINS_AS_GPIO false

#define BOARD_RCC_LED         RCC_GPIOB
#define BOARD_PORT_LED       GPIOB
#define BOARD_PIN_LED          GPIO7
#define BOARD_LED_HIGH_IS_BUSY       true

#define BOARD_RCC_USB_PULLUP           RCC_GPIOB
#define BOARD_PORT_USB_PULLUP         GPIOB
#define BOARD_PIN_USB_PULLUP            GPIO8
#define BOARD_USB_HIGH_IS_PULLUP     true

网友:
xtw100现在可以用serprog固件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18

网友:
@rtlxyz 感觉应该是这位大佬适配的

网友(2021-07-11):
确实不可以TTL,刷个路由器我折腾好几天还是找不到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