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热毯温控开关显示屏一闪就灭,拆修

楼主(2020-10-24):
朋友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电热毯,温控器却是国产的。
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显示屏只是闪一下,就没有显示了。
按时间调节键和温度调节键,闪三四下也没有显示了。电热毯不加热
求指点,谢谢!上图

网友A:
电容降压式电源.看看测量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式电源.看看测量电容容量。

谢谢您,明天干脆把这两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测电容容量吧。。。

这种电热毯发热丝外面有缠绕漏电检测丝,漏电了会永久烧毁的(一点都不通电),你这个估计能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测电容容量吧。。。

这种电热毯发热丝外面有缠绕漏电检测丝,漏电了会永久烧毁的(一点都不通电 ...

谢谢您 手上没有电容表 明天干脆把两个安规电容全换掉。

网友C:
先换0.22微法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0.22微法电容

谢谢您!明天试试

楼主:
两个安规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大神帮帮忙@鹤城电子  @danqrs  @l0577

网友D:
一个开关,加并一个二极管解决问题的事,非设计这么复杂。不坏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开关,加并一个二极管解决问题的事,非设计这么复杂。不坏等啥

可是做工很一般

网友E:
查查芯片供电电压,用稳压电源连上,这样修理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查芯片供电电压,用稳压电源连上,这样修理安全些

谢谢您,电压应该多少?

网友:
电热毯这东西需要用进口的?

楼主:
澳洲羊毛加热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电压应该多少?

電壓多少不是應該查晶片PDF嗎

网友:
外国的普通民生用品,几乎都是我们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壓多少不是應該查晶片PDF嗎

谢谢指导,我正在查找。

网友(2022-04-19):
电热毯修好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搜到你这里。
同时还看到一个修好的帖子,仅供参考:https://www.jdwx.info/thread-839800-1-1.html

网友:
请问您之前电热毯温控开关修好了吗?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搜到你的帖子,另外看见别人的解决办法供参考:
直接百度标题:彩虹牌自动控温电热毯显示屏亮几秒熄灭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