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收了台 汉泰2C42手持示波器

楼主(2020-10-24):
收了台汉泰2C42手持示波器 不是太理想 屏小看波形难受!测个24M的晶振都测不出来 显示是2k多Hz! 双通道才125mHz的采样 单通道250mHz采样,测开关电源波形有些尖峰毛刺都显示不出来!万用表功能反应有点慢 但精度感觉还行,不知道温漂大不大 电容档最大只能测100uf !还有它的USB数据线里边有没有转换芯片呢?我直接用手机数据线插上去连电脑,老是一闪一闪的红灯 测不了!

楼主:
24M晶振显示1.3几k 还没到2K

楼主:
电直流电压昨天测还可以都准的 今天就有偏差了!温差也不超过5度啊!

楼主:
我第一次测还是
2.498
5.00
7.49
9.99

网友A:
这玩具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具多少收的

本来是380包邮 加了表笔400包邮

楼主:
示波器 时基大时 反应也慢!

网友B(2021-02-13):
時波器測晶振頻率是不是很講究。

楼主(2022-10-16):
引用 网友B:
時波器測晶振頻率是不是很講究。

时基调小点应该还是测的了!采样低就会这样!

网友C:
这个表,示波器功能一般

网友(2023-03-22):
鸡肋了,样样通,样样不精,难受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示波器功能一般

术业有专攻,正规实验室的仪器功能都非常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