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h618刷OpenWrt 接U盘做nas用

楼主(2020-10-24):
刷好固件 设置好了

就是速度太慢 放点小文件还行

网友A:
家庭网关(低端路由器)...

剁手兴真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庭网关(低端路由器)...

剁手兴真那啥...

这东西不是买的 是以前在垃圾堆里捡的 一直也没利用 家里别的路由器也没有USB口

网友:
低端路由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突然感觉中兴好实诚,,,,,,,,,,,,

网友C:
你这 速度也太对不起观众了  我当年的DB120-WG也不是这速度啊  我那会弄得下载到手机是12M一秒 写进去也有6M多  还是无线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感觉中兴好实诚,,,,,,,,,,,,

太实诚容易吃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 速度也太对不起观众了  我当年的DB120-WG也不是这速度啊  我那会弄得下载到手机是12M一秒 写进去也有6 ...

我怀疑是运行在USB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运行在USB1.1了...

确定已经装了USB2.0的驱动软件

网友:
我还有一个在吃灰,要不要搞2个来“并联”使用

网友:
这个我买了三四了。当年的神器啊。180- 200一个,现在想想老贵了。

网友:
我的09年买的,现在当ap用

网友:
古董啊 字数补丁。exe

网友:
这波操作不做,还有其它品牌的硬件可以刷这个软路由不?比如华为的某个型号或者中兴其它型号?

网友D:
h618也是个神由。N年前用这个路由器挂3G无线网卡转成网线给DM500共享。可以挂很多种3G网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618也是个神由。N年前用这个路由器挂3G无线网卡转成网线给DM500共享。可以挂很多种3G网卡 ...

DM500,真是怀念啊,我家里还有雷霆430

网友:
引用 网友E:
DM500,真是怀念啊,我家里还有雷霆430

三个DM500,H618,还有个TPLINK的3G路由器。3G网卡买了两个。神精的很,哪时花了多少钱玩星。

网友:
这玩意也能刷啊   那是不是随便搞个路由器都能刷了呢

网友(2021-02-14):
话说,也不知道光猫的USB接口速度怎么那么慢,我家里一个华为的光猫自带FTP,下载速度也是几百K。。。

用tplink wr703n 的下载速度也差不多有7~9兆了。。

网友:
好像十来年前用过这个路由器,后来不知道丢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