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松线器与角度剪的操作要点

楼主(2020-10-24):
一、前言

1.作监控的时候,有时候会走线盒(走线盒得用到那种手动打钉器,之前介绍过),甚至还要用到45度对接,这就用到了角度剪;
2.作监控常用的网线主要有0.4/0.45/0.5mm等,尤其是0.5mm的不管是室内线还是室外线都比较硬,如果集中做一些头,全用手指头将内线弄直的话是稍微的费点力与时间的,这时候要用到松线器

二、本文相关操作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5411W7AM?p=5

三、角度剪……操作要点

如此简单的工具一目明了,但如果没有注重到操作要点,就会觉得不好用,比如

像上面,角度剪在实际应用中,线盒子高度变形,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这也是没注重操作要点的原因(关键是有些卖家自己都不清楚要点,也没有在说明中讲清楚,这也是原因)

线盒子分:线槽肚子(软)与线槽盖(硬)

如果从线槽盖开始剪起就会出现上面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在软的线槽肚子开始剪起则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上图是从线槽肚子开始剪,则轻松+愉快

四、松线器……操作要点

(与老爸同款手形)

1.一边松,一边伸,伸到网线根部,确定双绞线已经松开

2.松线器与网线相交角度越小越好,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屡出来的线直不直就看这里了

3.手指按着松线器的口,猛的一拉即可

完美!!当我们觉得它不好用的时候,多数原因是松线器与网线相交的角度还是太大导致的,相交的角度越小,松线器越能用上劲,如果不用手指压着松线器的口,拉出来的线头部会歪曲一些,也不算大事

五、完结

虽然在别的贴子上一笔代过,感觉还是要实际写写,感觉可能有网友会遇到同款问题……

补充内容 (2020-11-10 10:52):
松线器千万不能买钢的,这几天个人测试了下钢的,不管怎么打磨也伤内线,还挺严重的。

网友A:
松线器很神,什么原理没看明白,希望多几张图

网友:
我从来没想过,网线还有个松线器。我都是靠手指的。

网友:
不知道做过多少头子了,从来没有用过松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线器很神,什么原理没看明白,希望多几张图

弯弯曲曲的铁丝在桌子边缘或者墙角来回拉动几次就能拉直,一样的原理

网友B:
这个松线器不便宜,有条件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松线器不便宜,有条件可以自己做

20块钱,铜的,我觉得可以,因为涉及到大角度用力拉网线的问题,如果自己做,内部做不到那么滑,会伤网芯绝缘皮,我看淘宝上也有14的钢的,感觉不如弄这个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块钱,铜的,我觉得可以,因为涉及到大角度用力拉网线的问题,如果自己做,内部做不到那么滑,会伤网芯 ...

对的,铜软一点不容易伤线芯。做这个铜管好找,处理内侧边缘用小电磨,配合牙机更好,得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我做网线量不大,就懒得弄了

网友:
要啥松线器, 干活嘛,工具越少越简洁越好。从来都是一双大手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