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应急启动电池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0-10-24):
汽车偶尔会出现忘记关灯的情况,所以自制一个应急启动电源非常有用,应急启动一般尽量自己都会保持电量充足,放电也就几秒钟,所以只要做到充电不过充即可,不需要放电保护,所以给每个电池串联6个10A的二极管,然后用1A的充电器充电即可,充满不会过冲!当然也可以用在其他锂电池充电方面,但是没有放电保护,其他场所可能会损坏电池!

网友:
电池串联6个10A的二极管是干嘛用的?

楼主:
打错了,也没法修改,应该是每节电池并联6个二极管

网友:
忘记关灯,车不报警?

网友:
用二极管的PN结电压来控制?PN结电压感觉很不稳定,而且貌似每个管子都有差别,这种方式太不稳定了。

网友(2024-03-05):
超级发拉电容不是首选吗?还要什么电池

网友:
不 明 所 以不知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