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捡漏还是捡雷之AV4(汉研28II V0.7)篇

楼主(2020-10-24):
      最近沉迷于捡漏而无法自拔,估计玩表的有不少同好,在此正好和大家交流下经验。究竟是捡漏还是捡雷,到底是赌狗一无所有还是应有尽有,请各位拭目以待←◡←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闲逛的日常,发现某坛已绝版的Surpeer AV4重现江湖,也就是汉研28II的套壳版,号称外贸版不名原因退货机。虽然有诸多小问题,但能让我下手的是50不包邮的价格,卖家包功能好,成色也不错,最后加上运费60 到手。虽然大家都知道这货当初全新价格是49.9包邮,毕竟现在这价格不是买不到全新了么。
另外,这货用0660的主芯片,是怎么做到四位半的,哪位大神知道,望科普一下。
      到手后,先来看下成色:
      原包装盒、表本体和附件齐全,外观完好。试了下,有电池能正常开机,那就先测试吧。
      先试一下市电,双显只有在此时才会生效,不知道这个频率是不是真的。
      直流2V档测试,比源表高6个字。
      直流10V测试,比源表低14个字。
      直流20mV档测试,比源表低10个字。
      电阻200Ω档测试,比源表高1个字,考虑到测试线的线阻,实际应该比源表低一些。
      直流20mA档测试,比源表高3个字
      直流200μA测试
      频率档测试,一字不差
      温度档测试,可以切换摄氏度和华氏度
      既然功能都正常,最后就拆开看看吧:
      电池仓是和后盖一起的,9V电池拆单独一颗螺丝就可以换。保护套后面可以插表笔,脚撑只有一档。
      拆开四颗螺丝后,就能看到有两颗牛屎的PCB,有两颗晶振和两个保险,两个25V220μF电容中右边这颗出厂就是歪的,看了下焊盘,确实不能都直立。电池仓靠两个触点和PCB接触。拧下红圈里面的8颗螺丝(另外两颗螺丝是固定屏幕的不用拆),就可以把PCB拆下来了。
      屏幕黑边上都是油,前壳透明屏幕保护壳四周也都是油,感觉这货算是食过人间烟火了,其它地方倒是没有进油,照片是擦干净后拍的。也就是说,捡漏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我的运气比较好,进的只是油,如果运气不好,进的是水,那后面真的就看人品了。
      PCB细节图因为好多大佬都拍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总结,这次应该算平稳上岸,虽然不是50包邮,但勉强能算捡漏吧,各位怎么看←◡←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左边小号保险没看懂信号路径,ptc的位置有点偏上,看不清布线具体有没有问题不好说,但觉得还是挺规矩的设计

网友A:
zt219也是19999字,从电路上看估计和av4一样用的是类似0660芯片的特殊版本,不过av4有副显和“装饰”用的模拟条(刷新速度和数字部分一样),所以多一个牛屎。av4的rel键有bug完全无效,听说可以返厂维修。

网友B:
这个表当时我买了两个,替换已经使用了16年的syg dt9205,9205是16年前23一个买了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当时我买了两个,替换已经使用了16年的syg dt9205,9205是16年前23一个买了俩 ...

用惯了UT61E,还是觉得这货数字稳定慢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A:
zt219也是19999字,从电路上看估计和av4一样用的是类似0660芯片的特殊版本,不过av4有副显和“装饰”用的模 ...

既然是装饰用模拟条,我就不感兴趣了。现在用的胜利81d小表也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