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找一下K9OKGY8S7C和K9OMGY8S7M的2258xt工具

楼主(2020-10-25):
:lol:OKG找不到能开的工具,OMG据说会掉盘,怎么办,有没有现成的

OMG已开,等测试

研究OKG去了

网友:
我找卖软件的卖家问了,还没回消息

网友A:
这颗粒,上58h吧,板子我有,便宜点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上58h吧,板子我有,便宜点卖你。

h我也有,但都只有一颗,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我也有,但都只有一颗,没必要

我也分别都有一颗,可以py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分别都有一颗,可以py一下

都是黑片,你应该不要吧,我贴58xt上放htpc上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黑片,你应该不要吧,我贴58xt上放htpc上得了

体质没问题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黑片,你应该不要吧,我贴58xt上放htpc上得了

互换,互插一下,py交易真是爽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450
给我打赏35M币吧

网友(2022-09-23):
XT 的工具找到了么?

网友:
omg的工具好找吗?还是你自己改参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