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烙铁发热芯与头的缝隙里面填一点液态金属如何?

楼主(2020-10-25):
淘宝上有看到那种给电脑用的导热金属,如果把它用与填充烙铁缝隙导热效果怎么样呢?
在高温下液态金属必然融化,有没有可能在焊接时候因为没有放在架子上导致烙铁里的液态金属流出来?

网友A:
直接往里面加焊锡不就行了?

网友B:
娘胎的毛病,用t12吧,话锡快,头子不怎么氧化。以前用过黄花,论坛蜜蜂佬的都扔一边了。关键改造下,动力电池供电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往里面加焊锡不就行了?

焊锡不是得考虑热胀冷缩么,而且到时候怎么换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娘胎的毛病,用t12吧,话锡快,头子不怎么氧化。以前用过黄花,论坛蜜蜂佬的都扔一边了。关键改造下,动力 ...

t12在朋友手上试了下,没有高频焊台好玩,打算等有钱了,再去换一个高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936.。

网友:
液金大部分对人体都不友好 加热后危害更大,936对于DIY 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C:
那填充导热硅脂如何?

网友:
纯银做个套子,不差钱黄金做个导热效果更好

网友D: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石墨,导热性稳定性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不是得考虑热胀冷缩么,而且到时候怎么换头呢?

加热换头,要不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锡不是得考虑热胀冷缩么,而且到时候怎么换头呢?

不用冷却,直接用钳子换,现在已经练成熟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填充导热硅脂如何?

导热硅脂会一直冒烟

网友:
银箔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冷却,直接用钳子换,现在已经练成熟手。

钳子是打算不要发热芯了么,我是修杂物的,经常换头。。

网友F:
之所以很多人感觉936不如T12是因为936有三种发热芯,线路板也不同,而且部分厂家变压器严重缩水
我自制的936,1321发热芯5块5一个,烙铁头2块一个还包邮,双IC的电路,60W纯铜变压器,使用起来感觉比T12舒服多了
T12发热芯说是说一体化的,其实锯开来里面一样有缝隙,而且别看那么长一根,发热芯其实非常短,热容量天生就小

网友G:
液金有一定的腐蚀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金有一定的腐蚀效果

cpu用的液金应该不会对纯铜产生腐蚀吧,稍微贵点的不都是纯铜的了么,至于陶瓷的发热芯就更不用考虑了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石墨,导热性稳定性不错

这个没问题,有人做过还有视频。但还是直接填焊锡省力。换烙铁头只能趁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所以很多人感觉936不如T12是因为936有三种发热芯,线路板也不同,而且部分厂家变压器严重缩水
我自制的93 ...

这个是劣质的T12发热芯,可能是生产时没填充好。即使是原厂的,也有可能碰到这种,丢掉不用就行,没法和它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