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懂大众机头吗?发现倒车不通用了

楼主(2020-10-25):
换了个导航,发现倒车不通用了,能帮忙看看线应该怎么改吗?新的机头是天宝的110他只有4线,老的机头的话他的倒车有5个线

网友:
只需要CAM   REV就可以吧?地线共用,CAM是摄像头,REV是倒车信号12V?
接一下试试嘛,CVB是视频输入?

网友A:
第二图是新的车机吧,现在都是can通讯启动倒车信号的那个倒车线不能接12v而是倒车信号后输出12v摄像头供电,现在你要接can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是新的车机吧,现在都是can通讯启动倒车信号的那个倒车线不能接12v而是倒车信号后输出12v摄像头供电 ...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是新的车机吧,现在都是can通讯启动倒车信号的那个倒车线不能接12v而是倒车信号后输出12v摄像头供电 ...

第一张是新机头

网友:
去4s搞一下啦

网友B:
110都不支持can协议,直接rev接12V就能触发了,,只用到三根线,,rev就是倒车12V触发,cvbs+就是av信号,cvbs-就是视频地,cam+不用管他 是给摄像头供电的12V电源,后视触发后同时输出12V给摄像头供电,如果你的摄像不是接的倒车灯上倒是可以接这线上。

网友:
还有注意一点,如果你的车上 kl15这个位置没有线的话 要把110上kl15这个接上ACC  不然倒车不会触发,其他功能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都不支持can协议,直接rev接12V就能触发了,,只用到三根线,,rev就是倒车12V触发,cvbs+就是av信号,c ...

能不能加个好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加个好友指导一下谢谢

我的微信 cwzhtc
按照我说的这般那般 整一通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