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闲鱼上拍了一块米沃奇M18电池包,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2020-10-25):
如题在闲鱼上拍了一块电池外观成色挺新,量了一下电压只有8.83v,然后就死马当活马医,按照之前的帖子方法,先用可调电源充到20v左右 然后再改用原充,充电器上面指示灯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充电器显示绿灯,但是出现了个问题,按电量显示按钮只会闪第一个灯。难道是其中有几个电芯坏了吗?然后每一个电池测了一下电压 都基本上还算正常4.063V,保护板有输出电压20.30V ,接下来是一波瞎操作 短接了2-5的触点 电量显示灯按一下会显示三个点,过几十秒钟 保护板的灯 又只会闪一个了,麻烦各位老师,前辈,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保护板坏了!(因为第二天早上测了一下电压变成20.28v 单个电芯4.08v相对于前一天掉了一点!)不过我也不能确定,还请给我指教!谢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电池的内阻已很高。

楼主:
拍了一张保护板照片 烦请各位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拍了一张保护板照片 烦请各位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电量显示灯

楼主:
电量显示灯 闪烁

楼主:
引用 楼主:
拍了一张保护板照片 烦请各位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电芯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电池的内阻已很高。

嗯 一会用电阻仪 测一下 谢谢

网友B:
先量量单个电池内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量单个电池内阻吧

刚刚 用夹子夹在另外一个保护板上面 四个灯全亮 插在设备上使用也没问题 那基本确定是 板子问题了

楼主:
不知道 能不能修好

楼主:
看起来好像有过进水的现象 不知道能不能修复,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C:
控制电量显示LED的IC出问题了,充电宝上遇到过,3.8V就给四颗灯,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电量显示LED的IC出问题了,充电宝上遇到过,3.8V就给四颗灯,闹呢

具体是哪个 请明示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个 请明示一下 谢谢

我不是针对你这个板子给出维修意见,我只是告诉你这种情况可能只是这块电量检测有问题,不管就是了,能正常输入输出就行,电量显示板可以另改

网友D:
一个灯闪烁,大概率是有一组电池的镍片到pcb板子下面位置断裂了,细心检查看看

网友:
测下内阻吧,内阻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灯闪烁,大概率是有一组电池的镍片到pcb板子下面位置断裂了,细心检查看看 ...

好的 谢谢

网友E:
单独对五个电池充电 ,充好后用汽车灯泡做负载量电压,输出电流要在四安以上,电压低于4伏就可以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独对五个电池充电 ,充好后用汽车灯泡做负载量电压,输出电流要在四安以上,电压低于4伏就可以丢了。 ...

这位一看就是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