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难不成又有的要啦!

楼主(2020-10-25):
准备换pcie4.0主机,刚换的10代,汗

网友: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网友A:
我想要SLC MLC的NVME SSD
我不想要TLC 也不要QLC
更不要什么5LC 6LC 7LC 8LC 9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SLC MLC的NVME SSD
我不想要TLC 也不要QLC
更不要什么5LC 6LC 7LC 8LC 9LC

SMI2260G。。。。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I2260G。。。。你值得拥有

我还是喜欢2246en g a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SLC MLC的NVME SSD
我不想要TLC 也不要QLC
更不要什么5LC 6LC 7LC 8LC 9LC

MLC的  我记得建兴有款 NV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MLC的  我记得建兴有款 NVME

现在在用SM963(没错,就是那个大船靠岸300包邮480G的那个)
和SM961
.............................................................................................

网友:
着急了。现在知道的有三星和西数有发布的4.0的SS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MI2260G。。。。你值得拥有

建兴T10老款用的xDFL、15nm MLC
威刚2260G SX8000、和SX7000,都有用intel L06B的自封片、
再就是intel的2260G但是比较扯淡 intel喜欢开成B0KB,至少我遇到过360G是两片01T开的, 240G是01T+64B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兴T10老款用的xDFL、15nm MLC
威刚2260G SX8000、和SX7000,都有用intel L06B的自封片、
再就是intel的 ...

240G是三片64B,Intel的60G带锁工具不认,2260G在不清空主控内置SPI的情况下换ram就开不过,目前我只能做到开卡还没法自定产品名称,2260G产品很多,阿斯加特老AN,威刚SX8000,镁光M2100,Intel 600P,ATP企业级(2260U2版本+NW813正片),OWC型号不详的盘都是2260G的,更稀有的是2260H的盘,只见过镁光M2100 ES版本使用过(2260G是铁帽子,2260H是黑色)

网友:
intel 不玩了,intel 不玩了,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G是三片64B,Intel的60G带锁工具不认,2260G在不清空主控内置SPI的情况下换ram就开不过,目前我只能做 ...

英特尔的定制主控内置spi你能访问并清除!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特尔的定制主控内置spi你能访问并清除!高手

你没仔细看我的帖子,首先,2260GIntel主控有锁,除非解扣一般人(包括我)是没法开卡成功的,第二,普通铁帽子版本2260G主控内置的SPI就会对ram绑定,所以必须要清空,否则ram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