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星CX-2158B数码管万年历,不知道是多少V电压输入?

楼主(2020-10-25):
今天去废品收购站卖了的东西,看到了一块数码管万年历时钟,电源线是剪掉了,不知道是多少V电压输入?度娘里也没有查到,只查到了是采星CX—2158B万年历数码时钟,数码之家大神多,特此来请教一下

楼主:
已经搞定,还没搞懂怎样调整农历和星期,这个是12V供电,应该是车上用的

网友:
万年历农历和星期是不用调整的,只要公历对,农历和星期也就自动对应了

网友:
变压器输入,板子上整流滤波,7805降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