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RO纯水机高压开关

楼主(2020-10-25):
RO 机买了七八年了,第五个年头出了些问题,有时不工作。查网上看,是高压开关出问题了。买了一个换上就好了。这个换下来的就放着了。昨天翻出来拆开看看。
应该是插片氧化接触不良了。
通用件,也没有商标

左边中间是橡胶垫
橡胶垫下面是通管,压力大了橡胶会鼓起,压迫开关
微动开关
插片氧化了
微动开关
调节压力内六角
顶丝和弹簧
全部零件
高压开关负责压力泵工作,要经常检查。

网友A:
不彻夜,开关还没拆开。

网友:
五六年差不多
通常2-3年我会把2阀2开都换下,免着时间长出问题。。。

大致帮LZ补充下

低压开关:
有单通和双通(最早都是单通道,现在出双的了,长的和高压一模一样)
检测自来水水压用的,原理很简单,是个常开的微动,管内有自来水时,会顶起里面的膜和塑料,按到微动开关上,开关这时候导通
停水时,制水1-3秒后就会停掉(电脑板看电脑板的反应,串并联非电脑板的停的快)

高压开关:
RO膜的净水出口---单向阀----高压开关---后置小T33---净水龙头
是个常闭的微动开关。
关闭龙头,管路内水压增大,顶上去后,开关就变成非导通的了

这里的单向阀,也是个易损件。。如果泵会偶然启动。也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彻夜,开关还没拆开。

太不彻夜了~

网友:
估计是锈造成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纯水机也是用220V电压的吧?怎么会用上了高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纯水机也是用220V电压的吧?怎么会用上了高压开关? ...

此压非彼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纯水机也是用220V电压的吧?怎么会用上了高压开关? ...

应该是带压力桶的RO净水器,现在出的,如安吉尔都取消压力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带压力桶的RO净水器,现在出的,如安吉尔都取消压力桶了。

早上刚给个6g的钢压力桶打气。。。。。不知道以后漏不漏气,之前满桶的水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上刚给个6g的钢压力桶打气。。。。。不知道以后漏不漏气,之前满桶的水不出。。。。 ...

关上纯水机,打开放水阀,打气到水流净以后0.4公斤。不过我打到0.2公斤。

网友E:
那个微动开关是走高压电还是走低压的?有水会不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微动开关是走高压电还是走低压的?有水会不会漏电?

低压,应该12V或者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上刚给个6g的钢压力桶打气。。。。。不知道以后漏不漏气,之前满桶的水不出。。。。 ...

我家的就是压力桶的气门芯漏气,也是水满了不出水,更换一个气门芯后,重新打气到规定压力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就是压力桶的气门芯漏气,也是水满了不出水,更换一个气门芯后,重新打气到规定压力就好了。 ...

怎么更换气门芯?拧里面那个小东西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更换气门芯?拧里面那个小东西就行了吗?

就是压力桶底部的充气孔中的,就跟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的气门芯一样的原理。气门芯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单向阀(内螺纹的,可以顺时针旋转进入气门座里)可以往里面充气打压,空气进入后,不能反向流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压力桶底部的充气孔中的,就跟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的气门芯一样的原理。气门芯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单 ...

没宁过啊,以前修车换气门芯我也没注意过。是需要用什么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宁过啊,以前修车换气门芯我也没注意过。是需要用什么工具吗》

这种气嘴,是一个单向活塞密封,气压不足就会漏气。打足气就不漏了。某宝店家介绍,无水状态要打到0.4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气嘴,是一个单向活塞密封,气压不足就会漏气。打足气就不漏了。某宝店家介绍,无水状态要打到0.4公 ...

咱没气压表啊,我是打的很满,拿起罐子试重量凭感觉放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气嘴,是一个单向活塞密封,气压不足就会漏气。打足气就不漏了。某宝店家介绍,无水状态要打到0.4公 ...

楼主:
这种气嘴的缺点就是欠压漏气。一个没气的真空胎不用气泵,打气筒很难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