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元钱撸来的筒灯

楼主(2020-10-25):
为了看看内部而撸来的,那就看看吧。

外壳,做工简洁,弹簧卡子已被我拆了。

拆柔光板有点费劲,里面就更简洁了,电路和灯珠做在一块板上了。

IC型号SM2082EAS
百度上只有SM2082ED,差不多吧。
这种电路里LED好像是高压的,我用3.5V试了,没点亮。

网友:
这质量,不撸了

网友:
好像是玉米灯多了滤波电容线性驱动方案,只是把玉米灯换成贴片元器件一体灯板。

网友A:
估计5块钱4个的都是这样,想搞,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5块钱4个的都是这样,想搞,算了

这个价格,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可以了。

那看看会不会很烫?不烫说一声,我也跟风撸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会不会很烫?不烫说一声,我也跟风撸几个备用

昨天试了,亮了一小时,有点微热,没问题的。

网友:
前几年刷单,买一个类似的灯 还能赚0.5元的红包,
刷了好几十个最后都吃灰扔了

网友:
既然是有恒流IC的,有2楼说的那么差劲嘛。。。

网友B:
多余的电压全耗在IC上面了,不烫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余的电压全耗在IC上面了,不烫才怪。

12颗高压LED上的压降=12*18=216V

网友(2020-11-27):
撸了两个,挺香,原来射灯50w一个都不舍得开

网友:
一元,商家亏死

网友:
都是这样了,前期就是亏本赚口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