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x81sseries笔记本拆下的硬盘大小 想配个硬盘盒

楼主(2020-10-25):
有没有大神指导华硕x81sseries笔记本拆下的硬盘 SATA 5400转,是2.5寸的还是3.5寸的? 想配个硬盘盒。谢谢

网友:
该型笔记本原装硬盘为160G 2.5" SATA接口。

网友:
笔记本都是2.5寸的吧,一体机才有3.5寸。

网友:
笔记本基本是2.5的,怕的话买2.5和3.5通用的也行,要不现在还有易驱线,就是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