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主控 TOSHIBA颗粒TH58TFT1UHLBAEG开卡求助

楼主(2020-10-25):
找了半天没找到可以用的工具,这个颗粒有没有对应的工具啊,难道要手动设置改编码???颗粒是272的,用转结帖都焊好了,通道都正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667138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667304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看到论坛有人开成功了,我就是开不起。

楼主:
顶顶,希望有大神来帮忙

网友:
换新版转接贴试试,我用新版的贴58H可以开,用老版的没开出来,老版据说要调参赛(我不会)。

网友A:
颗粒都没选对开个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都没选对开个头啊

这颗粒开不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呢,开不了,哪里设置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呢,开不了,哪里设置问题吗

据说早期的转接贴要屏蔽点才能上uhl,至于屏蔽什么点,我发帖求过,没人理,所有建议uhl上原生272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早期的转接贴要屏蔽点才能上uhl,至于屏蔽什么点,我发帖求过,没人理,所有建议uhl上原生272的板子 ...

这是新的转接贴,都处理了的,就是开卡问题吧

楼主:
沉了吗???,有没大佬出来帮忙看看呀

楼主:
坐等大佬出现

楼主:
求大家来围观

楼主:
来点人啊!!!!!!!!!!!

网友:
你没有看到过我的帖子吗,就算有的颗粒焊接上去之后ID全也有可能是没有焊接好,不能正常开卡,何况是转接贴又转一次,你最好是把转接贴272的那一面都拖上锡之后,然后托平再贴颗粒,有的时候少一两个点没有焊接上去是很正常的

网友(2021-09-10):
老哥最后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呢,开不了,哪里设置问题吗

开卡固件能分享一下吗?569028583@qq.com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