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盘无法访问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0-10-25):
笔记本电脑,点击D盘,显示无法访问D:\。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进入CMD,用CHKDSK检查D盘,结果说第二个NTFS引导扇区无法写入。用diskgenius检查硬盘的分区表错误,结果说分区表无错误。用diskgenius检测坏道,结果说没有坏道。可是D盘就是无法访问,怎么办啊?

网友A:
拆下硬盘,放别的电脑上读读试试

网友B:
重要数据要备份!
备份!
备份!
备份!

网友C:
有点像是中毒的表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是中毒的表现啊

杀毒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硬盘,放别的电脑上读读试试

挂到其他电脑上,依然无法访问

网友:
我前天升完win10硬盘就这样了,改了一下盘符能用了一天,今天又挂了,加了个新盘正在恢复数据,刚想发帖求助看看怎么无损修复呢,点开就看到同病相怜的

网友D:
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出来放到别的盘,然后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数据要备份!
备份!
备份!

哈,07年我吃过亏,后来月月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出来放到别的盘,然后格式化就可以了

麻烦你告诉一下数据恢复软件的名称吧,谢谢啦!

网友:
机械盘就折腾下。SSD的就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告诉一下数据恢复软件的名称吧,谢谢啦!

FINALDATA Enterprise3.0我用的这个,没用chkdsk之前,保险的情况下先恢复的数据,diskgenius未付费大一点的都文件都拷不出来,

网友:
我的是文件夹打不开,杀毒解决的,拷贝完全盘格式化一下试试

网友E:
用DG查文件分配表,不是查分区表,不行的话,就用数据恢复,查到多少目录,就恢复多少目录。

网友(2020-12-23):
引用 网友E:
用DG查文件分配表,不是查分区表,不行的话,就用数据恢复,查到多少目录,就恢复多少目录。 ...

搞不懂啥叫分配表,啥叫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