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优利德 UT890C+万用表,修复蜂鸣器电流声

楼主(2020-10-25):
优利德UT890C+万用表,买回来就发现有电流声,出了关机档外,别的档都能听见滋滋滋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安静的时候两米外都能听得见,令人烦躁。测量什么的都没问题,又在保修期内,所以懒得去理它。

这几个月好像声音越来越大,而且600mv档空载不归零数字乱跳,网上有说是因为受潮引起的,我拿电吹风吹了几分钟无任何效果,于是萌发了拆开它的看一看念头。

说干就干,先把红色的保护套脱下来,再把背面三个螺丝下掉,然后用螺丝刀从电池仓上方两个小孔(小孔用来固定电池盖子)插入一字螺丝刀撬开卡扣(第一次拆不知道,费了半小时劲直接扯开,还好壳子没坏),然后就可以把后盖拆下来。接着会看到主板上有6个螺丝,上面3个是固定屏幕的,不用动它,卸掉下面3个螺丝,就可以把主板从表里下下来。

主板正背面照片

仔细观察发现那个线性稳压器旁的输入电容的一条腿已经把整个焊盘扯了下来。我拆电路板的时候很小心,应该没有碰到这个电容。这很可能是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所以这表到手的时候就有电流声。这做工也是绝了,想不通它在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事。

电烙铁把电容焊下来,把电容脚上粘着的那个焊盘焊下来,拿504胶水粘回电路板上去。

然后刮开旁边的绝缘层。

用焊锡搭桥使焊盘和刮开电路连通。再把电容焊回去,把表装好,收工。(用飞线把电容脚和IC脚连一起维修速度更快,不过我更喜欢这个折腾的过程。)

重新把这个电容焊好以后,电流声明显小了很多,以前隔着两米远都能听得到,现在要把耳朵贴紧表才听得见响。
估计继续增大这个电容的容量,声音应该还可以更小。并联再并联一个瓷片电容效果应该会更好。不过我觉得没必要了,声音已经够小了。

这个电流声还与电池有关系,新电池声音小,旧电池声音大,快没电的时候声音最大,所以没修理前我觉得它声音越来越大,因为电池快没电了。

至于600mv档空载数字不归零乱跳,上网查了资料,很多人表示很正常,因为输入阻抗大,所以受到周围电磁波干扰导致的。查了一下说明书确实如此,我少见多怪了。

谢谢观看

原创不易,给点M币。

网友:
这多大电流,还听见?顺风耳,真灵。

网友:
没拍拨盘簧片位置,,差评。。

网友:
应该是工厂制造过程中撞的。

网友:
不知道还以为这是个半成品电路板元件这么少!

网友:
原创不容易,没人撒M币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0
坛友以前维修UT890D的另外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0
坛友以前维修UT890D的另外一种方法 ...

看起来都是电源滤波的问题,差别是位置,输入和输出,上示波器看看纹波吧,也许另一个空位也需要加上

网友:
优利德的表.表盘都是塑料.没有钢珠的吗?手感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