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是不是很无聊 TF卡读卡器嫁接

楼主(2020-10-25):
两个读卡器,一个断头,一个坏了。

坏了的头好的,断头的飞线到U头上可以用。
于是嫁接了坏的头到能读的上面

测试可以使用

虽说没几个大洋,还是装起来备用

如果看到这里
祝周末快乐哈!!

网友:
这个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读卡器修好了怕是也命不长。
不过赞赏你动手能力和节约的品质,换我,也这样修

网友:
读卡器比较容易坏,我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臭油块得给差评,不圆~

网友:
能嫁接,凑好一个用也不错

网友:
手艺很棒,虽说东西不值钱,但DIY能得到成就感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没嫁接细节照片差评。

网友:
这种山寨的,速率不高

网友:
谢谢分享。。。。。华佗再世,也自叹不如。。。。。。

网友:
我觉得川宇等硬封装芯片才有必要修。几年前我弄过不同地方故障的喷瓶,有的堵喷头,有的水泵活塞和单向阀等出问题,拆散后能组合出好的。九几年有节能灯置换电子变压器驱动板,尽量挑一对功率差不多,一个灯管烧暗不亮,另一个灯管通路不亮,可以组合出一个好的节能灯。

网友:
牛屎读卡器出了问题直接扔了就行,反正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
我也曾经为了一个突然坏掉的牛屎读卡器研究了一整天,后来想想可以有空的时候研究,不然有点不值得。

网友:
这个东西寿命很短的,坏过很多个了。

网友:
这个感觉不值得修了,之前看见过有人拿这种类似的软封装读卡器,对内存卡进行数据完整性校验老是出错,结果最后发现是读卡器问题

网友(2020-11-30):
这种读卡器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2022-05-25):
容易烧主控,主控读取频繁还会烧TF卡,7年前3.5包邮一个撸红包才1块2块,我现在都是拿去写好放其他设备,有WIFI直接传慢不了多少

网友:
折腾的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板子太薄了,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