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品胜“宽座”带USB输出插座

楼主(2020-10-25):
我不说你们也一定猜出来这个插座是哪里来的吧,没错还是从老丈人家拿来的。通电USB输出没有,插座有220v输出没有问题,拆开一看原来进水了5v输出电源板短路了坏了,不坏人家才不扔了,也不错还可以当个插座用。

网友A:
这玩意不便宜吧,USB充电我还是更信任通电插头,不用可以拔下来,用几个插几个,这种的还是不太喜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便宜吧,USB充电我还是更信任通电插头,不用可以拔下来,用几个插几个,这种的还是不太喜欢用。 ...

我也是,觉得强弱电高低压在一起不安全,其次没有控制电源板开关,插座部分不需要开关减少接触故障,开关只用来控制电源板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便宜吧,USB充电我还是更信任通电插头,不用可以拔下来,用几个插几个,这种的还是不太喜欢用。 ...

+1,充电器头又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