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马宝卖的挺火的徽农12v铅酸充电器 存在缺陷(更换外置温度探头)

楼主(2020-10-25):
挺贵的40好几,吹的天花乱坠,比10块的那种多块液晶,输出电流也大3倍,带所谓的温差补偿和“修复”功能。

来看看到底咋样,盒子

拿出来,外观还是比较漂亮的,体积也不大。

插上插头第一眼就愣住了,充电器显示6度,但实际室内温度21度多,差15,6度
左下的雪花图标代表冬天,内部会把输出调高一些,尽量在冬季把电瓶充满,如果夏天则显示个太阳图标,调低电压,避免充鼓,(实测低于8度算冬天,高于30度算夏天)但是你最起码得把测温搞准吧?20多度你测到6度,按冬天充,这不合适吧 另外你测的是外界环境温度,却用了个内置温度监测,不怕充电器工作发热影响检测吗? 设计这个充电器的哥们脑回路清奇,好吧也许人家把探头放里面还为了探测充电器内部温度来控制风扇启停也说不定,实践证明我又想多了,控制风扇启停的是负载电流,我靠,那你特么怎么想的  你这个温度检测除了捣乱还有什么作用呢?

充电器显示空载电压13.8v

但实际呢?15.9v,经测试这个电压表量程8v到15v之间精度还是可以的,低于8v不能正常工作,指示都乱了套,高于15v直接显示13.8v,猜测厂家怕高达15.9v的电压让一些普通买家产生恐惧,遭来众多差评而采取的权益之策,这个充电器输出有颗mos负责反接保护和输出控制,没检测到电池或者极性错误会切断输出,同时通过一颗8k左右(大概吧)将二次侧输出的16v接到输出用作检测电压,电压虽高,电流却是非常小的,接入电池后就是电池电压,所以这个空载高低没太大意义。厂家干脆来个13.8v戳在那里掩人耳目起安慰作用,好吧这回我理解你,哥们儿!

两个电瓶夹子

侧面,屏循环显示电压 电流 温度。

没1分钟温度就“10”度了,里面开始发热了。 右面电池电量显示,几格来着,忘了,反正12.2v以下就显示没电了,12.8v以上就满电,中间给你分几个段,但是分段非常不合理,12v以下还一半电量了,你直接显示个没电也不合适吧,电量显示是单向升高,就是充满电放到那里电压降低也显示满电,就是这么粗暴。这个充电器严格说属于两段充电,恒流--恒压--充满没有涓流充电,也就是直接关断输出mos ,等电瓶自耗电压降低会启动小电流复充,这个改改电压用来给锂电充电倒不错。

反面

注意事项

明确告诉你不适合锂电,实际我看改改更适合锂电。

风扇口

出风

开壳后,内部寨气扑面。

看到风扇上直接印手机号就知道不是好兆头,卖风扇的别忘给我点提成

板子正面,非常常规的方案,板子做工还算凑合。

输入部分,3843方案。

输出431反馈,也是很普通。

输出整流滤波,次级没有358之类的运放,转灯控制啥的都由上盖上的显示板上的单片机控制。

反面,左面就一个桥堆。

右面  上面一颗mos控制输出和反接保护,所谓脉冲修复功能也是这颗mos控制,就单片机输出一3 ,4hz的方波控制mos通断,论“修复”效果,我认为基本上是没有,因为硫酸铅晶体颗粒大小不一,单纯频率的脉冲只对特定大小颗粒有效(产生共振)固有频率不对基本没效果,所以一般专业修复仪都是输出宽频域扫频信号,这种固定脉冲信号效果非常有限,再加上输出电流限制,则效果更加有限,也许时不时的开开振一振能起到保养延迟硫化的效果,想用这玩意儿修复,还是省省吧。

左上三极管风扇控制,左下三极管受单片机控制通过改变431取样分压比实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实现所谓的补偿功能)
中下5v稳压,给显示控制板供电。

上盖

壳子

显示控制板 无字单片机  下面是颗移位寄存器 扩展io口。
右上竟然用了一颗贴片二极管当温度探头

这个地方有空焊位,应该是焊线的地方,你为了省钱,这么干,那个温度和补偿功能成了形同虚设了,而且不补偿还好,你这样一来,温度误差极大,就成了瞎补偿,厂家太不靠谱了。

屏  左面丝印rt就是插件或外接温度探头焊位

总之吹的挺厉害,实际就是个缺陷产品,就这玩意儿卖这么贵厂家真过的去吗?
回头自己改下温度检测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更新一下  原来测温不准的二极管摘除,旁边引出两根线(原位也行)

这个测温对二极管特性要求非常严格,同型号一致性差一点 温度都相差很大,选了几种二极管温度相差巨大,最后一堆4007里面挑选一颗最适合我这台的。
挑选压降 负温特性合适的二极管,选了一颗4007效果最好。

焊好套热缩管,以后放到充电器外面 ,不再受壳内温度影响。

好歹测下温,基本+-2度之间,可以了。

操心啊。。。。

网友A:
不贵不挣钱吶 哈哈哈

网友B:
介绍详细,赞一个!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看楼主这么说。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贵不挣钱吶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详细,赞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看楼主这么说。亏大了

如果卖20还不亏,卖40多血亏~

网友D:
看着这么高级,便宜的话也想囤两个备着

网友E:
你这个功能不错呀,40多还行,不能再多了。2017年6月我买的驰为充电器,也是12V6A,没有带屏幕。25块多,7N60,肖特基1660,带可控硅,变压器好像比你的厚一点,冲12V铅酸试过,90多W: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这么高级,便宜的话也想囤两个备着

建议啥时候卖20再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功能不错呀,40多还行,不能再多了。2017年6月我买的驰为充电器,也是12V6A,没有带屏幕。25块 ...

我这个如果设计完善30能接受,这个有缺陷就不值了~

网友:
博世C3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如果设计完善30能接受,这个有缺陷就不值了~

30?我估计30的话,达不到这个做工了,行情也不至于这么低吧

网友F:
这个偶不要,大婶家里闲置的电视机快打包过来

网友G:
多个显示屏就显得高大上了,估计能唬不少人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分享!我是买了某宝上的19.9元12V6A的特价款,没有液晶屏,充电时红色指示灯,冲满变绿色,时不时的冲60AH的瓦尔塔D80汽车老电瓶(补电),用了10个月一直工作正常;这个月PD*上9.9元又买了1.3A的充电器,实验用小电流冲刚换下的汽车老电瓶(4S测试还剩16%de 容量),解决了6A大电流充电导致的电瓶发热、通气口冒电解液的问题;老电瓶真的问题很大,这个电瓶换对了。

网友H:
带显示器给人的感觉就是高大上价格低了对不起这块显示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偶不要,大婶家里闲置的电视机快打包过来

元首又来打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个显示屏就显得高大上了,估计能唬不少人

销量真的假的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显示器给人的感觉就是高大上价格低了对不起这块显示器啊哈哈

估计就靠这块屏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