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两个耳朵的碗大家见过吗?怎么用。

楼主(2020-10-25):
两个耳朵有点多余,放碗柜不方便,谁设计的,要不栽掉。

网友A:
这不适合称为碗吧,
用来装热饮更合适,

把手便于提起啊!
不然滚烫的时候怎么拿?
不是所有人都习惯拿托盘的,

再比如在高寒地区,
刚从室外回来,
把热饮托在手里暖手,
有把手会更容易掌控些,

又想起一点,
有把手的话端起来的时候不必接触边缘,
更卫生一些,
尤其是当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适合称为碗吧,
用来装热饮更合适,

跟碗一样大,比碗浅,盛饭肯定可以,就是两只耳朵碍手碍脚,有金边,微波炉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碗一样大,比碗浅,盛饭肯定可以,就是两只耳朵碍手碍脚,有金边,微波炉肯定不行。 ...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拿它盛饭的!
即使是没有把手也一样!

网友B:
古董吗?不知道这算是双耳盏还是双耳碗

网友C:
这是放大HOUSE的,不是放小公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吗?不知道这算是双耳盏还是双耳碗

人送的,不实用,吃灰一年多,放着碍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放大HOUSE的,不是放小公寓的。

古装剧那种吗,正想着手提沙轮载掉两耳朵当碗用,有金边,想着铅中毒,怕怕!

网友:
不使用就好,供起来吧,这可是宋代的官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