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中国联通的光猫

楼主(2020-10-25):
别人不用的两台光猫,拆开看看。
俩沃~

还是俩沃~

拆一台吧。

接口。

底部。

这里有一只螺丝。

打开。

板子。

正面。

几个芯片。

DC-DC降压电路,激光管。

电源开关。

128M闪存。

据说这个东西不同的通讯公司(移动、电信、联通),是不能通用的,从原理上说虽然差不多,但是上端设备制式不同(EPON、GPON),光猫不通用;再不同的公司已对自己的光猫进行了注册和数据认证(这个通过技术手段也许能解决吧)也会导致光猫的不通用,该死的技术垄断。
谢谢围观!

网友:
单位有一堆,联通一两年就换一通,这个就淘汰不要了。也没啥用,成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A:
红框这里的电路是干啥的,看起来好奇怪,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这里的电路是干啥的,看起来好奇怪,不懂。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跳线,贴片跳线

网友:
现在都需要千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谢谢分享!

网友B:
光猫本质上是可以通用的,首先确定是GPON还是EPON,E不能兼容G,G有一些可以兼容E,还有各运营商注册机制不一样,电信基本是LOID注册,移动大多是password认证,联通一些是SN认证,只要能注册上那么就好说,剩下就是vlan的问题,现在上网的vlan一般是41,搞定这些就能上网了的。楼主这些光猫有用不,是不是千兆口的?可不可以丢一台过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这里的电路是干啥的,看起来好奇怪,不懂。

拆点元件用,不然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这种挺好的,不带WiFi 耗电小,体积小放弱电箱好。1GE+1FE刚好上网IPTV,还有个电话。现在都是网关了,外置天线又大,多出来的网口都是百兆没用。

虽然很久以前的猫了,带千兆口,实际千兆可能跑不满但用在100m 200m网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猫本质上是可以通用的,首先确定是GPON还是EPON,E不能兼容G,G有一些可以兼容E,还有各运营商注册机制不 ...

是的,对我而言不存在技术垄断,三家的光猫经常通用,这种8321是我们曾经最喜欢的,一来非常稳定极其不容易坏,二来配置明了,上行很容易调通,跟局端设备兼容性相当棒,唯独就是这个牌子的设备太贵,运营商越到后来越舍不得买这种了,后来的品牌越来越垃圾。

网友:
用了多年的联通,终于还是改用电信。不稳定就不说,光猫居然不是终身维护,电信说包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