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控制芯片求助

楼主(2020-10-25):
    在某宝淘了几片液晶屏带PCB板,分析线路引脚顺序及外接电容和前些时坛友18066569367帖子:“某宝淘了一些处理的12864液晶屏”,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47121&page=5上“大胆的做了个猜想”的那张图片非常相似。这是根据PCB板走线画的原理图:

这是引脚图,见笑了:

借用大虾18066569367的图片:

    用了很长时间查了多资料都不能确定芯片型号。知道的大虾能否赐教一下。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两个控制器不一样。左边的应该是st7565右边的不知道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两个控制器不一样。左边的应该是st7565右边的不知道是啥,

谢谢1065307738老师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1065307738老师的指导,非常感谢!

右边是有点像NT7534,但是不知道尺寸对不对,你自己下载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有点像NT7534,但是不知道尺寸对不对,你自己下载看看吧。

谢谢1065307738老师,下载了,感谢感谢老师的热心指导。

网友A:
楼主查了没  我看你最后的两个都是ST7565,,仔细研究了一下  ST7565有几个版本。你右边那个应该是ST7565P
给你个网站你下载几个看看吧。   https://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ST75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了没  我看你最后的两个都是ST7565,,仔细研究了一下  ST7565有几个版本。你右边那个应该是ST7565P  ...

好的,谢谢1065307738老师。我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