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估计是首拆吧!拆个我认为没有技术含量的汽车电器保险盒

楼主(2020-10-25):
多图慎入
这估计是坛里首拆吧!——拆一个我认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汽车电器==汽车主保险盒
其实我一直以为汽车的保险盒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最多就是一个塑料壳+导线(印刷线),这次拆解却让我大开眼界了。
上周在路边看到一个汽车保险盒,好大一个的

背面的插口(左下角有宏大的罗锅)

正面的保险片

帅得稀烂的

帅得稀烂的

帅得稀烂的

帅得稀烂的

帅得稀烂的
好啦帅得稀烂的6面都看过了,正式开拆(因为是捡的就不想着装回去了,所以都是暴力拆解)

这家伙好像是个电流互感器

有个扁平的铝片穿过这个孔里

这里给封得好严

这是插口3线的

倒过来看看

另一面
估计是检测整车电流反馈给ECU的

拆了面板就看到PCB板了

这芯片不知道干啥的

好多小继电器

这么多芯片

看看这个二极管和平常见到的不一样哦

这是把保险片扯出来后才分离开来的

这是2块PCB板+正面的保险片插口

这标签看不懂啥意思

近看一下2块PCB的链接方式

近看一下2块PCB的链接方式

这是印刷线路吗?

好几层印刷线路

好几层印刷线路,中间用塑料绝缘了

还是印刷线路

这面就是保险片的插口和接线柱

另一块

有好几层

PCB板的固定塑料铆钉

要拆下来就只能暴力了

继续暴力处理2块PCB板的连接线排

终于拆出了一块PCB板

连接排线全部用斜口钳剪断的,中间哪个单排的连接线是用锯片锯断的,没有热风,烙铁拆不下只能这个搞了

2块PCB都搞下来了,中间白色是做两块PCB的绝缘及支撑的

看看所有的连接线都剪成东倒西歪了

这是保险片插口那边的PCB背面,这些是直接焊在PCB板上的,焊点太多,我已经放弃拆它们了

这是PCB和保险片插口

这是拆下来的保险片、继电器

这个是全家福,按Z字循序摆放的

我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大家打赏一点M币

楼主:
为什么后面还多了这5张图片,我做错了啥

网友:
大有乾坤啊

网友A:
我错了,它俩压根不应该放在一起对比!

这差距,啧啧啧。。。

网友:
有人发过维修保险盒

网友:
其实这不止是保险丝盒 其实是车身电脑 控制车辆外围电器

网友:
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B:
真没发现内里大有乾坤吖~话说这原车是泡了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错了,它俩压根不应该放在一起对比!

知错不改还是好孩子

网友:
这应该是BCM吧,很贵的哦。

网友:
这下真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发现内里大有乾坤吖~话说这原车是泡了水的??

这就没办法判断了,毕竟我只是看到了这个盒子

网友:
居然这么复杂,我以为就是各种模块直接通过保险接电的呢。

网友:
好复杂啊,MCU,Micro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单元。

网友:
这是BCM,车身控制盒?那些接触片也不是印刷的,看样子是冲压成型的
经常有前档贴膜时漏水搞坏这个东西的

网友:
新的应该挺贵,看上去工艺挺复杂的。然而因为是烂大街的nissan altima,所以二手件在北美也就卖几十软妹币吧。

网友:
福特车的BCM

网友:
汽车ecu,车身控制模块!

网友:
那个所谓铝片我看像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