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充电宝换电池

楼主(2020-10-25):
容量不行了,用了多年了,先看看图片

图1
正面,带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图2,背面,可见2个USB口一个1A一个2.1A

图3,看侧面很厚

图4,拆开的样子,5节18650并联

图5,

网友:
换呗,5并而已,不难换,都不需要点焊,烙铁就行

楼主:
现在电池容量不行了,打算换电池。一个是可以考虑继续用18650,但自己手头没有点焊功能的工具,需要卖家处理好,二是买尺寸符合要求(可以小不可以大)平板电池。

个人倾向:不管怎么说,18650因为结构复杂,同样容量的、正牌的,会比平板的贵不少,想买平板的替换,不知什么样的合适,希望有朋友给推荐一下

楼主:
淘宝搜半天,似乎很难有大小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半天,似乎很难有大小合适的

906060三块或906090两块

网友A:
量下电池槽长宽高,再找合适的平板电池,一块不行就俩,单独的厚电池价格好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电池槽长宽高,再找合适的平板电池,一块不行就俩,单独的厚电池价格好像高。 ...

就是,没找到厚的,我量了一下但很难准确,计算一下的话,5块18650并排,900*65*18,看来,5楼所述的差不多。找这个搜搜试试

网友:
不错呀!带太阳能电池的,有太阳就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