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解单冷水龙头,下面螺丝管,螺纹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25):
买了个佳上佳,单冷水龙头。水流量贼小。。设计有问题。。就算在0.27M的超强水压下,勉强还行。。相当于我家旧的铜水龙头,在0.05M低水压的水流量。
实在是忍不了。拆开看下。那个沙雕设计生产的,垃圾货。

下面图 黄色圈圈是阀芯垫片压着的地方。所以出水口就更加小了。。如果没有密封垫片,水流量应该很大的

密封垫,堵塞出水口。。。。

下进水螺纹管拆解。没有工具创造工具下进水螺纹管拆解。没有工具创造工具

上图的圆形水孔,原装是6毫米。。我用钻头,8毫米。钻了一遍
。。所以只要是圆形的孔都是我扩孔过的。

其实这个就螺纹管,不好拆解。

网友A:
水工有专门的装卸工具的

网友B:
内六角扳手伺候……

网友:
你这两条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工有专门的装卸工具的

没有那么多的水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六角扳手伺候……

我家最大的内六角,都不行

楼主:
嗯。我的这个是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