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破水龙头断的整整齐齐

楼主(2020-10-25):
新搬了个住处,水也超级硬,于是打算把搬过来的净水器装上,结果扳手架到水龙头上一拧,好家伙,太脆了,齐根折断。

只好拿出来小锯条伸进去拉

这样的缺口拉两条,离得不要太远

螺丝刀加锤子敲掉

用钳子把剩余的部分拧出来

换上新水龙头和三通

网友A:
你真有耐心,就算没有反丝锥,只要一把合适的扳手把就可以旋转出来.

网友:
合金的龙头,。。。。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有耐心,就算没有反丝锥,只要一把合适的扳手把就可以旋转出来.

没办法,在外面租住,只能身边有啥工具就用啥

网友B:
换上去的新的,还是锌合金?用3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去的新的,还是锌合金?用304吧

租的房子,不能便宜下家

网友:
这个只能说不是自己的就用省钱的吧

网友:
合金的也容易破拆。实际上用铁件插入,别住就可以旋转出来了,无需弄碎。

网友C:
锯条是最理想的拆断丝方法。我之前断过一次,什么木棒涨,反丝工具拆,三角锥凿,全都没用。最后还是用锯条锯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锯条是最理想的拆断丝方法。我之前断过一次,什么木棒涨,反丝工具拆,三角锥凿,全都没用。最后还是用锯条 ...

的确这样,断丝好取的,一般工具都可以整出来,不好取的,唯有这个小锯条是随手可得的工具,仅仅是慢点,但是有效;其实明管,怎么读好说,不行就换三通,麻烦的就是墙内管道,破拆不便。

还有16.5mm钻头先钻一下,然后用合适的钢凿子剔除,省力,但是需要配备齐全了。

锌合金的也就两三年的时间,价格和市场摆在那,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会买的;可靠性最高的还是很便宜的塑料那种。在卫生间已经使用十五年了,天天用,洗衣机也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这样,断丝好取的,一般工具都可以整出来,不好取的,唯有这个小锯条是随手可得的工具,仅仅是慢点, ...

原来塑料的这么经用,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塑料的这么经用,下次试试

塑料件的只要不是露天(阳光紫外线会使塑料加速老化变脆)使用,很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的确这样,断丝好取的,一般工具都可以整出来,不好取的,唯有这个小锯条是随手可得的工具,仅仅是慢点, ...

这钢凿看着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塑料的这么经用,下次试试

要不然怎么会有白色污染,没有金属污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钢凿看着喜欢!

6*6*200mm超硬白钢条磨的。

网友:
哈哈 以前老房子经常断 我跟我爸轮流像你一样 弄一晚上,而且最要命是有时候 只有一块在上面还贴的死死的就是下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的确这样,断丝好取的,一般工具都可以整出来,不好取的,唯有这个小锯条是随手可得的工具,仅仅是慢点, ...

我家的水龙头就是用没多久就开始滴漏,,后来干脆就用便宜的塑料龙头了。塑料龙头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超过了限位造成的。老家有一个塑料的更夸张,在中间位置就能关停,在关的位置水流不小,而且那水龙头都没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水龙头就是用没多久就开始滴漏,,后来干脆就用便宜的塑料龙头了。塑料龙头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超 ...

3块钱左右,换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水龙头就是用没多久就开始滴漏,,后来干脆就用便宜的塑料龙头了。塑料龙头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超 ...

上面那个手把可以调节位置的

网友:
遇过一次锌合金角阀,后来买了断丝取出器 还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