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雷蛇幻目灵蛇鼠标,型号rz01-0216

楼主(2020-10-25):
外壳忘拍了。网上找一个外观图

7200dpi 和罗技G102差不多。都工都一流。模具精致。
这货的锡熔点有点高。936打满才干得动。特点就是,五星级灯光。装了好多大颗的多色led大灯。

网友:
雷蛇最低端的鼠标了....y

网友A:
说实话,做工和102有差距

网友B:
不是光栅滚轮,差评

网友:
质量算比较低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做工和102有差距

看不出来,和102差不多吧。102我也有,G102在那价位,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光栅滚轮,差评

除了罗技,已经没多少家用光栅了。罗技也只有高端 的用光栅。
老鼠标,一般微动坏了,机械编码器也不会坏。编码器的手感刻度感也好。

网友:
机械光栅很好啊

楼主:
不见得,TTC编码器在市场上久经考验,其精度高,刻度手感好是大部分玩家最直接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TTC编码器在游戏鼠标中普及率较高原因之一。

g502是光栅,但是感觉滚轮机械的手咸,刻度感更好。不用为寿命担心,国产TTC编码器,寿命达5000万次左右。微动坏了它都不坏的。我修了好多鼠标了,欧姆龙微动坏了,也不见机械编码器坏的。少数杂牌编码器倒是有坏过。
编码器又便宜。二三块钱,坏了换个得了。和微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见得,TTC编码器在市场上久经考验,其精度高,刻度手感好是大部分玩家最直接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TTC编码 ...

万一出现滚动条错误跳动,先给编码器一两滴WD40万能润滑剂应付,最好还是买新的换上。头次听说机械编码器也不差,可能是工艺比几年前双飞燕改进不少,增加防氧化密封结构等。

网友:
怎么拆着拆着PCB就从黑色变成白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见得,TTC编码器在市场上久经考验,其精度高,刻度手感好是大部分玩家最直接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TTC编码 ...

机械编码器很好啊。 回复的没表达清楚。
没用过什么高级货,类似地狱狂蛇、蝰蛇大黄蜂有几个都是机械的。罗技等也都是低端的。
正常家用,十五年了,我也没用坏过编码器。  个人比较喜欢雷蛇的T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编码器很好啊。 回复的没表达清楚。
没用过什么高级货,类似地狱狂蛇、蝰蛇大黄蜂有几个都是机械的。 ...

对了,我的罗技的M186坏过光栅,换上OK。

网友:
编码器不贵,几块钱而已,坏了就换一个。

网友:
主板看起来没有初代的养眼,其他的都还行,不过地狱狂蛇的外壳真的不算精细,和罗技的比还是要差些,雷蛇还是帝王蟒、那伽梵蛇那种偏中高端的好点,
其实好点的TTC ALPS编码器也不容易坏,一般的几毛钱那种杂牌的确容易出故障,坏了要修好也简单,要么拆开清理或者换个新编码器。
光栅虽然不容易坏,但万一出问题,不一定很好修,我就遇到过一个罗技G510滚轮自己乱跳的,开始以为是栅轮脏了或者发射、接收管有问题。
后来查了一遍发现是主控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