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了个功放,样子还可以吧。

楼主(2020-10-25):
木头壳,易加工。

散热片取自电磁炉里面哪块,刚刚好。

接线柱取自废香蕉插头,沉底。

顶板通风孔还够吧。

底板通风孔也开了不少。

红色LED指示灯串联22K电阻,电流1MA不晃眼。
alps27电位器,豁出去了,双声道平衡有保证,电流声不可能有。

双12V供电,伟大的TDA2030A。

网友A:
据我所知,论坛里兄弟的规矩是......“来来来!脱了给爷看看!”

楼主:
散热片棱角全部打磨,确保不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论坛里兄弟的规矩是......“来来来!脱了给爷看看!”

脱了,再来一帖。

网友:
你这外壳看起来很沧桑啊。。。。

网友:
只看到穿好衣服的样子,我倒是希望看到脱光光的样子。差评。。。。。。。

网友B:
花这么大精力用TDA2030A总感觉冤枉了,至少弄个TDA1521或者LM1875之类的吧

网友:
上面的孔好评。真整齐。不像手工

网友:
TDA2030?????那玩意效果也就听个响啊。。。。还不如TDA1521,LM1875之类的。。。。。建议用好1521,线路极其简单,效果还不错。

网友C:
我买的现成的功放板,TPA3118,才17块包邮,感觉也不错,喇叭输出短路也不会烧板,单电源供电也方便,而且还听省电的,不用散热片。喜欢图省事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这么大精力用TDA2030A总感觉冤枉了,至少弄个TDA1521或者LM1875之类的吧

TDA1521太亮,低频不行。
LM1875中高频可以,低频也是脚软。

TDA2030A最高频处稍有欠缺,被我滤掉,整体中低频很猛,有胆机感觉,这是我喜欢它的理由。
非金耳朵滤不滤无所谓,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现成的功放板,TPA3118,才17块包邮,感觉也不错,喇叭输出短路也不会烧板,单电源供电也方便,而且 ...

D的肯定比买的要好,不然D来没意思,上好的元件,根据自已喜欢的音色调音,用试音碟反复测试,这乐趣是买不到的。

网友:
D得很漂亮啊

网友:
脱了的图怎么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的肯定比买的要好,不然D来没意思,上好的元件,根据自已喜欢的音色调音,用试音碟反复测试,这乐趣是买 ...

乐趣肯定是有的。不过要说D的比买的好,那倒不至于,也只是一小部分会这样而已。再说的话,D的要是又便宜又好,那就可以去卖了,发财啊

网友D:
楼主是卖艺不卖身,各位看官要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TDA1521太亮,低频不行。
LM1875中高频可以,低频也是脚软。

用1969甲类功放才好玩,或是上场效应管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趣肯定是有的。不过要说D的比买的好,那倒不至于,也只是一小部分会这样而已。再说的话,D的要是又便宜 ...

D不是为了节约,成本一点不低,我追求高度可靠性,模块化,人性化,一二十年内它不可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卖艺不卖身,各位看官要心中有数。

再说吧,国产变压器夏天自热,等找到更好的变压器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D不是为了节约,成本一点不低,我追求高度可靠性,模块化,人性化,一二十年内它不可能坏。 ...

我弄的音响就是图简单又省钱,20块买了一对日产爱华音响,60W6欧,5寸油布边喇叭,修好了一个12V4A电源,17元买了一个TPA3118功放板,接电脑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