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入手不到4块钱的蓝牙小钢炮音箱,还带FM

楼主(2020-10-25):
一共有3个模式,蓝牙、FM、外置音源

蓝牙应该是4.0以下,因为手机上不显示音量。有个缺点,暂停了音乐后就不能再继续,只能下一首或上一首才能播放。

FM模式好像不能搜台,只有一个固定的台:FM87.5,中国交通广播。

TF卡模式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它播放MP3文件支持断点播放。

正面照

可以在底部拆开,有两颗螺丝藏在下面

内部结构
这个还有闪光灯,不过这个灯不能关,非常难受

电路板,能看到两个芯片

背面毛都没有

电池看不到容量

喇叭,没看到欧姆标识

看一下包装上的参数吧

结束~

网友A:
怎么买的的这个价

网友:
灯的问题好解决 把铜箔割了就好了
这个价钱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买的的这个价

淘宝特价版+优惠劵

网友:
应该是淘汰出来的主板+小喇叭+外壳,在一个山寨小作坊诞生出来了

网友:
很便宜但是没啥卵用

网友B:
没啥用,开机声音大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开机声音大得很

这倒是

网友:
批发价六七块???

网友C:
我还以为直接就是这个价格呢,原来是用了卷啊

网友D:
廉价的杰理芯片。
收音机搜台需要长按播放键,还需要插充电线当做天线。

网友:
以前移动送了一个 还包邮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廉价的杰理芯片。
收音机搜台需要长按播放键,还需要插充电线当做天线。 ...

长按没有用的,可能就是固化了1个频道

网友E:
拆开看看喇叭吧,我买个1.5英寸的钕磁喇叭还要8块钱啊,22磁体,16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看喇叭吧,我买个1.5英寸的钕磁喇叭还要8块钱啊,22磁体,16芯的。

暴力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直接就是这个价格呢,原来是用了卷啊

优惠劵直接签到就能得到,然后就能三块多包邮得到了

网友:
我好像是1元买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优惠劵直接签到就能得到,然后就能三块多包邮得到了

签到还得优惠劵?啥平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签到还得优惠劵?啥平台呀

淘宝特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