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几颗二手的LM1875,不会认,大家看看这是真货吗?

楼主(2020-10-25):
之前的音响坏了,换了1875后就好了,先是到淘宝上买了几颗国产的换上之后感觉开关机的时候冲击声小了点,原机关机时感觉是比较大的冲击声的。所以又咸鱼买了几颗卖家说是真货的1875。换上之后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冲击声好像也跟淘宝上的国产差不多大小。看到网上有说测123脚的阻值5-10K欧为真。但是我的3,1   3,2脚测了都是5.4M欧左右(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呀?),国产的阻值大一点点6M欧左右,又测了下淘宝买的2030阻值7M欧左右。播放音乐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原装的国产的咸鱼二手的感觉差不多。
-
图片中的上面一排的是咸鱼卖家说是真货的1875,下面三颗放一起的是淘宝标称国产大芯片的1875,单独一颗的是原机惠威M10上坏掉的1875。

网友A:
直接加+-30V双电压,不会爆的就是真的

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99
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8737
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2559

网友B:
+-30V 分分钟就测出来了。

网友:
白的感觉还行,很像真的

激光的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30V双电压,不会爆的就是真的

怎么加电压呀,是加直流30V吗?加到第几脚,那脚正那脚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分分钟就测出来了。

怎么加电压呀,是加直流30V吗?加到第几脚,那脚正那脚负?

网友C:
5脚对地+30V
3脚对地 -30V

LM1875双电源原理图

LM1875双电源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脚对地+30V
3脚对地 -30V

谢谢,看不懂电路图,还要接上那么多元件啊,电阻电容喇叭都要接上啊?
直接接30V电压其他脚空着可以吗? 中间脚接 -30V,字面朝上引脚朝下最右边的脚为第5脚对吗接+30V?

网友:
你原来惠威用的是国产华晶产的吧

网友:
去年TB买了10个1875,结果发过来的货是8个TDA2030+2个不知真假的1875,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

网友D:
我怎么觉得你坏掉的那个才是山上的?

网友:
第一排国半的是真的四四方方,下面3个假的有腰线2030仿的。坏的应该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你坏掉的那个才是山上的?

惠威用的1875都是这种货,只标个D1875,反正不是国半,哪里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惠威的是假的

网友E:
那就听
1875和2030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全部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听
1875和2030区别还是挺大的。

真听不出来,想接30V电压试试,但又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听不出来,想接30V电压试试,但又不知道怎么接线。

找一段张靓颖高音一点的歌:放着清丽干净就是1875,比较混沌高音不清晰就是2030.
在找一段蔡琴中音偏清唱的歌:如果比较“松”很舒服就是1875,比较“紧”有点嗓子眼后提那种感觉就是2030 。
找一段重低音的舞曲:如果低音比较有力是2030,如果低音欠点就是1875 。
以上是这两个之间的比较。别同其它比。

网友:
上边一排应该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段张靓颖高音一点的歌:放着清丽干净就是1875,比较混沌高音不清晰就是2030.
在找一段蔡琴中音偏清唱 ...

不过现在音响已经在使用了,懒得再拆开了,下次再需要拆的话就用你的这个方法对比一下,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