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总是 进入睡眠模式

楼主(2020-10-25):
老电脑总是进入睡眠模式,各种时间都有可能,:
1,开机的时候进入睡眠模式,开不起机
2,运行程序或者拷贝东西的时候也突然进入睡眠模式

重新插拔了 内存,硬盘,也是故障依旧,求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很大概率是有什么屏幕保护之类垃圾软件在作祟,其次是系统自带的屏幕保护程序里面的电源管理项设置问题,你可以试试用PE系统看看,进不进入睡眠模式,或者重新装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二楼正解,楼主应该是安装了屏保类的软件导致的。

网友B:
你告诉我你的开机键按下去能休眠么

楼主:
晚上再试下二楼大虾的方法,看下屏保。

开机键也一起试下

网友C:
换显卡或显卡驱动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概率是有什么屏幕保护之类垃圾软件在作祟,其次是系统自带的屏幕保护程序里面的电源管理项设置问题,你 ...

电脑没使用屏保,电源管理里也没设置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你的开机键按下去能休眠么

开机键按了也没啥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或显卡驱动试试先

昂达 G41+ 自带的显卡,设备管理器里的显示是 G41, 但好像是 intel的品牌

楼主:
目前没有其他方法解决,改天空了再重装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