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时钟改造桌面家用

楼主(2020-10-25):
从朋友报废千里马中控上拆下一个时钟模块,打量了一下屏幕居然是vfd(真空荧光显示屏)琢磨着带回家改家用
外壳把多余的组件剪掉打磨好

内部电路

点亮,这种显示屏很漂亮12v80毫安

改造电源接口,开关作用亮暗切换
摆着有那么点意思

网友:
这个还真挺好的

网友A:
那个灭蚊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灭蚊灯怎么样?

这种灭蚊灯摆家里就是电子垃圾,一个月打不到一只!除非放室外蚊子特别多的地方

网友:
有没有记忆电池  停电需要重调吗?

网友:
这种表我有好几个,我在内后视镜里加了个,颜色比较好看,电流比led的大,断电会丢时间的,有明暗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灭蚊灯摆家里就是电子垃圾,一个月打不到一只!除非放室外蚊子特别多的地方 ...

这玩意打苍蝇还行,尤其是那种吸入式灭蚊器,一根蚊子毛都吸不到

网友:
vfd 屏 就是好看,记得以前的组合音响CD都是这个发光字

网友:
加上记忆电池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