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兼容电池,有的还不错,很便宜,某东上的品牌不错。

楼主(2020-10-25):
最近给老笔记本电脑配个兼容电池,某东上一个品牌*拓伟,然后在某宝上又看,有他们的厂家店。。。但是有个店是挂羊头卖狗肉,千万小心。

某东上第三方价格要贵,宝上同样的东西便宜些。

网友:
谢谢楼主告知,今后买东西得小心了!

楼主:
好像总翻转了?图片

楼主:
但是,有个店是挂羊头卖狗肉,千万小心。

网友:
狗东第三方还不如在天猫买

网友:
这说明书说要满电存放,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是的买过好几块了,比原装的好,没有锁还便宜。一定要从第三方品牌的自营店购。

楼主:
如果5年前,8年前的老笔记本,买原装电池会贵死的。

电池如果放到机子上,又不充电,很容易,大概2个月,就彻底损坏电池了。而卸下来放,充满电,半年甚至一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虽然没有拆解图,但是有些兼容电池质量也不错,可能是原装进口松下三洋电芯。而我买的手机兼容电池没有一块比原装更耐用,都是一年后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拆解图,但是有些兼容电池质量也不错,可能是原装进口松下三洋电芯。而我买的手机兼容电池没有一块 ...

不是吧,我买了一个兼容的,比较好的牌子,一直很好啊

网友:
锂电应该半电保存,笔记本上的保护板有自放电电流,so…

楼主(2021-01-09):
笔记本电池务必要拿下来保存,否则了用2个月就把电池放坏了。过放。

而那些每天用的,每天充满的,能用10年,至少。

网友:
这种电池电路板有断电锁么?以后能不能自己换电芯

楼主(2021-11-06):
比原装的好,没有锁还便宜。一定要从第三方品牌的自营店购。

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宝上巨多

楼主:
这个兼容电池,最近好奇怪,有一次用的比较深。用到显示电量为零了。然后再充就这么也充不进去电了!!!!反复试验都不行。装上,卸下好几次。

但是,取下电池,放了3天,再装上,就又能充进去了,容量也完好。救活了

看样子,它的电路里有某个防过放的控制芯片。。必须等内部电池电压缓慢升上来,内阻减小到某个程度才能再充。如果不用,每3个月要冲放一些电。

楼主(2024-01-16):
原来4400MAH,  现在电池内部记录容量衰减到30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4400MAH,  现在电池内部记录容量衰减到3000MAH。

一直想给本子买个无锁的电池,前面的关键词搜不到啊,帮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2024-06-15):
楼主这个推荐好,不锁电池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