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好吧,拆个大师鼠标给你们看看,这个很好用。l赛睿(SteelSeries)大师鼠标

楼主(2020-10-25):
型号赛睿(SteelSeries)Sensei310和R310因该一样的主板。这个鼠标拆开发现像是为诺基亚手机的主板主板电路板用的金比较多。
拆多了,发现它和雷蛇可能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似曾相拟的感觉。
这个是350块的鼠标,和罗技g502一个级别。它的微动用的50m的,比罗技大方多了。
外壳看上去很普通。但是耐魔防滑。
这两天才到的。刚用感觉好像差不多。但是多用用,发现它定位精准。
神枪手的感觉。定位特别精准。
就是想要点到哪就到哪一样。我这款是对称鼠标,非人体工学的。手感没有其它工学的好。R310是工学的。可能r310会更舒服

查介绍,说是有这个什么游戏定位传感器在里面

网友:
好多的零配件,结构好复杂!

网友:
为啥不是光栅

楼主:
都2020年了,罗技都不怎么用光栅了。技术在进步。国内的ttc编码器,有可能用无数年都用不坏。国产精品TTC编码器的寿命达5000万甚至7000万次。比微动的寿命都长。而且结构也简单,便宜。手感好。

网友:
你错了,罗技G系和M系高端基本上绝大部分都还是光栅,成本控制原因很多低端改为编码器而已,说罗技不怎么用光栅也只能说你拆的罗技鼠标还是少,尤其是主流高端。

网友A:
另外,50M也不过是国产欧姆龙7N系列里的一员而已,国产欧姆龙有多烂不多说,采用同款的罗技G903双击律有多高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
微动现在欧姆龙国产完全就是个猪队友,因为墙内认这个牌子,就像是汽车里面的大众,高价低配低质一样,尤其是国产之后,口碑烂到底。
反观现在华诺、凯华、TTC等等品牌口碑一直在稳步提升。
所以给用50M并不算什么大方,也不算什么好微动,只不过就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品牌信仰而已。
另外,我觉得,你该多看看和有机会拆几个罗技G系列主流顶级鼠标,内部设计只有真正体会一下才能明白,比如G502无线版和G604、Master的三代产品等等,只有拆过才明白里面的设计功底真不是其他牌子具备的,不要拿双击口碑来看问题,那是国产欧姆龙这个猪队友挖的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2020年了,罗技都不怎么用光栅了。技术在进步。国内的ttc编码器,有可能用无数年都用不坏。国产精品TTC ...

用过光栅就会发现编码器的手感都是渣,为什么说鼠标滚轮只有两种,一种叫罗技,一种叫其他

网友:
比较复杂啊

楼主:
罗技502 之类的我有啊,坛里有拆解就没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50M也不过是国产欧姆龙7N系列里的一员而已,国产欧姆龙有多烂不多说,采用同款的罗技G903双击律有多 ...

基本同意。

欧姆龙现在只关注成本不关注寿命。几个国产牌子寿命都达标,但就是手感的一致性一直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同意。

欧姆龙现在只关注成本不关注寿命。几个国产牌子寿命都达标,但就是手感的一致性一直做不好。 ...

但是最近我发现一批仿松下的微动。我也不知道是仿的松下,还是松下的新品。相当不错。触点表面用的很奇怪的颜色 ,也不是镀金。像是镀紫铜,手感非当不错。但是没有写厂家。在华硕的鼠标上拆的。
国产的寿命是做得不错。

只是有点可惜,手感比欧姆龙差些。我在找手感又好,然后。寿命又长的国产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50M也不过是国产欧姆龙7N系列里的一员而已,国产欧姆龙有多烂不多说,采用同款的罗技G903双击律有多 ...

应该说更像国产化的丰田,大家都是日本企业,更贴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同意。

欧姆龙现在只关注成本不关注寿命。几个国产牌子寿命都达标,但就是手感的一致性一直做不好。 ...

华诺蓝壳白点,便宜量足,你可以试试看。
实在是迷欧姆龙,就日产吧,好歹比国产的那些花俏的各种M的稳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诺蓝壳白点,便宜量足,你可以试试看。
实在是迷欧姆龙,就日产吧,好歹比国产的那些花俏的各种M的稳很 ...

日产也不行啰,10年前买的01FL,和去年买的01FL,手感天上地下。

网友:
罗技????简直快成了鼠标中的恒源祥
也许三五百的逻辑真的好吧
反正我十几年前用了一次微软ie4.0鼠标,再也回不去,200元以下价位吊打罗技几条街。
赛睿去年买了一个,200多的,恩,还是吊打罗技,但是拖线实在有点不方便,定位是真的好

网友:
我现在在用罗技G700S 感觉还行。我是当有线的用,无线太费电了。

网友(2023-03-28):
引用 楼主:
罗技502 之类的我有啊,坛里有拆解就没发了

有G502都不知道为什么罗技用过欧姆龙50M又倒回去用回20M?你的消息还真不灵通。
是因为欧姆龙是个坑货,50M寿命虚标,比20M还快双击,售后堆积如山,然后才把50M换了,用回20M白点!
赛睿鼠标按键柱磨损严重,不用耐磨贴片,会有双响和按键失灵。高价低配,到现在市场越做越小了。

网友:
那说来说去是不是罗技还是比赛睿强点啊?

网友:
结构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