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大家看个稀罕物件~9500F宁波中车超级电容,顺便评论下我的无铅启动方案

楼主(2020-10-25):
市面上的超级电容,基本上是MAXWELL和韩国的LSUS,3000F的单体是最大的了。MAXWELL的是干式,晃动无水声,激光焊接,整组买,有时能从里面割出两组极品,内阻和自放电极小的那种。LSUS的油浸式,拆开能倒一杯油,带螺丝帽,这个就要看运气了,弄不好,被做点焊机的挑完了,买过来就是垃圾。
无聊在咸鱼上刷电容。发现有卖宁波中车的大容量电容。马上淘了八只。直接上图。

楼主:
这堆电容,卖家也不懂。也没有分类。有南车的,有中车的。但总体都是2015年以后的。因为。。。9500F研发出来还没几年呢。充电到2.5v后40个小时测下压降,压降在0.25~0.3V左右。有一个达0.65V 。好在我淘了8只,预备了两只坏的。具体要等我的内阻仪到货后再测。

网友A:
价格呢,等你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呢,等你搞定了

价格不贵。30来块钱一只。做点焊笔应当是极好的。但我的用途是用来做柴油车冷启。

网友:
25块钱一个的么。。。感觉做点焊机没优势

网友:
我以为是南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不贵。30来块钱一只。做点焊笔应当是极好的。但我的用途是用来做柴油车冷启。 ...

放电电流据说只有100-30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流据说只有100-300A

那是工作电流。
瞬时电流达千安。
已经可以秒杀所有锂电了。

网友C:
电动公交车拆解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启动估计没问题,还要有稳压的电瓶,可以小容量的

网友(2021-01-11):
漂亮
这容量,足了

网友:
好东西,还不贵,没坏就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动公交车拆解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

未必,公交公司才没这个闲工夫一个个去检查,都是整车更换,这样就不会有新旧混用的情况,不然整车的单体性能不一致,返修率会非常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未必,公交公司才没这个闲工夫一个个去检查,都是整车更换,这样就不会有新旧混用的情况,不然整车的单体 ...

我们不是整组买,几个几个买,那不就是撞大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不是整组买,几个几个买,那不就是撞大运吗

严格地说,确实如此,所以要有钱就买全新的。
另一方面,坏的通常是一两个单体,整车几百个单体,概率比较低,通常的操作是多买几个自己筛选,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