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VC830L和DT-9205A万用表拆解对比

楼主(2020-10-25):
要双11了,商家都在搞活动,撸了炮灰送朋友
拍的是 VC830L 款,实际发货是VC830L增强版,我觉得增不增,内部应该都一样的。
支付19.33元,好评后返还15元,实际是4.33元。

换个号,又拍了一个DT-9205A,发货的是DT9205A增强版,不过商品描述的图片普通版橘黄色,增强版是黑色。
这款是28.4元,用了10元特币后是18.4元,收货后返了15元,实际3.4元。

所以活动时生产的,应该都是内部都一样,外壳多几个字,大家觉得有点甜头更愿意好评!

送的科麦斯电池

看坛友的发帖也是表盘金手指都刮花了。

传图时候发现这张图片反了,重新旋转180度再传一次

VC830L用的是 LM358运放

DT-9205A用的是两个LM358和一个74HC14D / H803AK

拆解VC830L,担心金属弹片错位,所以拆的时候很小心,一打开看到少一个钢珠,弹片也不需要记录位置

找了一颗小钢珠放上去,安装好之后一拧就蹦掉了。

称重的时候都不表笔和电池。

科麦斯VC830L是 116克

正品胜利VC830L重 132克

科麦斯DT-9205A 重207克

正品胜利VC890D 是从收废品站买垃圾时搭的,表笔是后配的,所以称重都不带表笔了,科麦斯的表笔差不不能再差。
这个胜利表测电容,只能显示电容的1/3容量,不知道哪里坏,一直也没修

胜利VC890D重364克
传图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保护胶没称,都安装好放箱子里,再拿出来去掉电池再称一次。

正品胜利表的电池盖螺丝里有铜柱,科麦斯就一自攻螺丝。

门外汉,表述可能有误,欢迎指正,请多给新人一些指点!

网友:
胜利婊电容档都是实际实际容量的1/3,估计是电容测量单元的振荡频率升高了。

网友:
感觉都不怎么样

网友:
胜利可以寄回厂售后

网友:
表啊表越来越不值钱了,等于白送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大块头的表 和小块头的。貌似也并不同啊。。。。

网友:
几块钱的炮灰表,做工算可以了

网友:
都是炮灰表,没什么不一样了

网友:
觉得830应该比9205好吧

网友:
mA电容1.5V那个档就是测1.5V电池的嘛

网友:
都是啊龟啊鳖,浪费表情浪费金钱,自己用还是买质量性能比较好的吧

网友:
说实话这些表就是再便宜也没必要买,浪费钱还占地方。用起心里也不爽。表笔稍微接触不良看那字跳的心慌,就算表是好的也怀疑表有问题。

网友A:
“收货后返了15元”,我看到的怎么说返10元的

网友:
你赶上好时候了

网友:
三块表测东西,肯定是三个数值,我的就是这样,不知道哪个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货后返了15元”,我看到的怎么说返10元的

现在是返10元了~

网友B(2020-12-01):
请问老师贴子中写有特币,是指什么?

“这款是28.4元,用了10元特币后是18.4元,收货后返了15元,实际3.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贴子中写有特币,是指什么?

“这款是28.4元,用了10元特币后是18.4元,收货后返了15元,实际3.4 ...

淘宝特价版  下载这个app,然后淘宝账号登录,每天打卡签到就有特币,和天猫积分一样可以兑卷买东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特价版  下载这个app,然后淘宝账号登录,每天打卡签到就有特币,和天猫积分一样可以兑卷买东西用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看到老师在贴子中写的,万用表 VC830L增强版,实际是4.33元; DT9205A增强版,实际3.4元。

我很羡慕,我也想要一块能量电容的数字表,俺没钱呀,现在一块能量电容的数字表在 拼多多或淘宝,都要20多元, 如果老师再有便宜万用表的消息,麻烦告诉我一声,我也好入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看到老师在贴子中写的,万用表 VC830L增强版,实际是4.33元; DT9205A增强版,实际3 ...

好的,再有消息提醒你,不过这种垃圾表很容易坏,不小心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