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听歌神器--影巨人蓝牙转发器

楼主(2020-10-25):
做了一回小白鼠,蓝牙传输,用了一年多,真心效果不错!不需要手机或电脑,可以直接读取U盘里的音乐,也可以直接读取手机音乐,解码后传送给功放,支持无损模式,接受手机APP控制。

网友A:
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还有个zune2 还有个创新ZVM 还有个舒尔的什么耳机还在吃灰。
水电过于冷冽 风电低音比较好 火电偏暖 还是核电的电听着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还有个zune2 还有个创新ZVM 还有个舒尔的什么耳机还在吃灰。
水电过于冷冽 风电低 ...

太阳能是什么属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是什么属性?

还没听出来,功放就烧坏了。
所以太阳能和地热能 估计太暖了,导致功放发热太大,直接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听出来,功放就烧坏了。
所以太阳能和地热能 估计太暖了,导致功放发热太大,直接冒烟了。 ...

受教 受教了

网友:
以上纯属牛犊子抽筋 扯犊子
请勿。。。当成正事儿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