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影驰 A1 平板充电口 坏了 做根专用充电线

楼主(2020-10-25):
影驰 A1 平板充电口 坏了 做根专用充电线

原来拆过一次,后盖上的双面胶清理了后加的普通双面胶

评价这个平板电脑,做工确实不错,但可惜受CPU Nvidia Tegra 4 的限制,

不好刷机, Nvidia 也没有做这类的CPU了,

基本参数
上市时间        2014年04月
产品定位        娱乐平板电脑
操作系统        Android4.3
配置参数
处理器架构        ARM架构
处理器型号        Nvidia Tegra 4
处理器主频        1.8GHz
处理器核心        四核心
系统内存        2GB
存储容量        16GB
存储介质        Flash 闪盘
存储扩展        支持Micro SD(TF)卡,最大支持32GB
显示屏
屏幕尺寸        10.1英寸
屏幕分辨率        1920x1200
屏幕像素密度        224PPI
屏幕描述        电容式触摸屏,多点式触摸屏
功能应用
移动网络        不支持3G网络
WiFi功能        支持802.11a/b/g/n无线协议
蓝牙功能        支持,蓝牙4.0模块
GPS功能        内置GPS导航
感应器        智能重力感应,环境光线感应,三轴陀螺仪
多媒体
扬声器        内置扬声器
麦克风        内置麦克风
摄像头        双摄像头(前置:200万像素,后置:500万像素)
拍照功能        自动对焦,F2.4光圈
视频功能        支持播放1080P视频
格式支持
音频格式        支持AAC-LC,AAC,AAC+,eAAC+,MP3,WAVE,AMR-NB,AMR-WB,OGG,WMA10,WMA,MPEG-2,AC3格式
视频格式        支持VP8,H.264,H.263,VC-1,MPEG-1/2/4,DIVX-3/4/5/6,XVID,WMV7/8,VP6,AVS格式
图片格式        支持JPG,BMP,GIF,PNG,TIFF格式
文本格式        支持TXT等格式
接口/按键
数据接口        1×USB-OTG
音频接口        3.5mm耳机接口
其他接口        电源接口,存储卡接口
功能按键        开关按键,音量按键
电源参数
电池类型        聚合物锂电池,7800毫安
续航时间        具体时间视使用环境而定
电源适配器        100V-240V 自适应交流电源供应器
外观参数
产品尺寸        264×169.6×7.8mm
产品重量        540g
机壳材质        复合材质
机壳颜色        黑色

故障表现为有的充电器 和线 可以充进电,有的充不进去。

仔细观察 充电口,MIRCO USB 口的五针里面  电源-   针没有了。

有趣的是平板电脑 这边 是 电源 - 和 MICRO USB口的 插口外壳 连在一起的,

所以有的线带屏蔽线,而且USB电源那边 的USB口 外壳 和电源- 也是连在一起话,

就可以给平板充电了 。

特别指出 ,论坛换购的 USB 测试仪 ,就是USB口外壳 和 电源-是连在一起的。

但还是网上下单买了些MIRCO USB口

嗯,也顺便买了点别的小元件。

但是将USB口 拆下来 和买的仔细比较

焊点位置 不合适,
看来是比较少见的 MIRCO USB 口了。

此路不通,
决定 DIY根专用充电线算了,

原理就是将 电源- 连到 USB的外壳上就可以了。

开刀,

很简单 ,焊接下

但是这线质量太差了,能过的电流太小了,只有350毫安,

找了根坏掉的苹果线, 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但是 带屏蔽线,铝箔, 电源 - + 线都挺粗的

还是那种比头发丝还细的银色线扭在一起,用火烧也不没有变色。

简单做好了

测试电流 1.5A ,

好了,用AB胶 再将外壳粘回去,完工了。

网友:
电流还不小,改造的不错

网友:
T4的CPU大火炉啊!

网友:
,,,,,只要不是很辣鸡的线都带屏蔽吧,带屏蔽的线都是跟外壳接一起的啊,何必要改,找一跟能用的线做专用的就行,

网友:
折腾一下还能继续服役

网友:
专款专用啊

网友:
这种太容易坏了 c口耐插

网友:
专款专用 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万岁。。。。。

网友:
5.4V好高的电压,一般的USB充电器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
tegra性能很好的,就是热,我switch也是这个系列的CPU,电池用两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