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70 D525这种主板跑黑群,流畅吗?

楼主(2020-10-25):
   手里还有两张老主板,分别是N270和D525,周末想把这两张主板利用起来。

   之前想用来做软路由的,突然想起了黑群,不知道能不能跑黑群,流畅吗?

网友:
流畅啊,只要不是满载读写数据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只是存文件没问题,视频转码不行

网友:
速度都可以!

网友:
N270 限定在5.0版本,网页界面ok。手机浏览器没办法操作

网友:
配置太高了 没什么用

网友:
只当存储用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D515单位扔着挂了个黑裙只存照片没问题。

网友(2020-12-23):
n270装老宝塔挂网站还是爽歪歪

网友:
我之前就是用的D525,6.17很流畅

网友:
N270别看是弱鸡,群晖5.0也跑的很欢,在办公室做了个,双网口,临时文件服务器加v*n进内网,转文件也有6、70MB,要求不高也能用了

网友:
n270意义不大,你用两天就得换

网友:
黑群晖要求主板稳定性比较高,建议好事比较新一点的主板。随便搞个N4100也可以

网友:
n270你拿来存文件,下载还是可以的,但是性能真一般,网速只能跑到60多m,除非配合硬网卡,但一般270配套板载的都是软网卡 如果这两个选,肯定是d525

网友(2023-07-26):
装来玩玩可以

网友:
我两台黑群,一台D525,装的黑群 6.23,另一台D425,装的黑群6.17,都挺好,拷文件都有满速112M

网友:
只存取文件,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现在网络最高也就千兆,还没达到硬盘读写极限

网友: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想不到黑群的要求这么低都行

网友:
低应用还行,超过2个应用同时跑基本CPU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