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了怀旧,拼了个示教板式收音机,中波有3个台

楼主(2020-10-25):
看到小孩的物理课本上,让有条件的同学制作一台收音机,简单的电路提高小孩的科技兴趣,同时为了自己的怀旧情节,想想以前读书时,很是希望能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然而,买成品是不可能的,想DIY就连配件也没现在这么容易获取。
现在就拼一个吧,反正配件容易多了。也不贵
一节电池供电,用了TA7642电路看起来简单高效,
耳机用了一个老电话机的受话器,直流电阻150欧
,声音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要拿着放在耳边,
整机电流5ma左右,
一节电池能用很久啦

电路图

全貌

全貌

耳机,老电话机的受话器

耳机,老电话机的受话器

网友A:
有了铜箔的使用,电路好工整。TA7642不好找,要不也和儿子来做个。但是我们这偏远的确,收中波是不可能的了,FM也只有县级台。27K电阻比较好找啊,用精密可调电阻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铜箔的使用,电路好工整。TA7642不好找,要不也和儿子来做个。但是我们这偏远的确,收中波是不可能的了 ...

可以用MK484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铜箔的使用,电路好工整。TA7642不好找,要不也和儿子来做个。但是我们这偏远的确,收中波是不可能的了 ...

是的,铜箔用在这里很合适,不用覆铜板了。偏远的山区,电磁环境好啊。,可以试试看。用可调电阻是为了调整机电流。

楼主:
淘宝上目前好像只有7642这个型号。反正都是上网淘的

网友:
效果如何啊?

楼主:
非常不错,3个台左右,室外干扰好些,室内除了一个强台,剩下的一片噪音

网友(2021-02-25):
引用 楼主:
非常不错,3个台左右,室外干扰好些,室内除了一个强台,剩下的一片噪音 ...

接一個地線,一端接在電池負極,另外一端接在水管或暖氣管或埋入地下,干擾就可以消除。

网友:
室内1个AM强台估计是当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