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2v的电源

楼主(2020-10-25):
公司里面收拾办公室时找到的,拿在手里好轻,看到台湾造的,于是拆开看看,湾湾的工艺如何。带一个旋钮,看样子可以调整电压

拆开一看这就是湾湾的工艺?不会是山上的吧
那个IC倒是VIPER22A还待光耦。其他只能用简陋来形容了

网友:
功率好小,才150毫安电流,电压可调范围只有2伏,只能用在静音风扇,风大点的风扇容易电源保护。

网友A:
这个是OCR光源控制器,采购价格100多

网友:
笔记本散热风扇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OCR光源控制器,采购价格100多

好眼力,赞一个。不过做工不值那么多

网友:
这做工也就5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赞一个。不过做工不值那么多

工业用的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是品牌的问题

网友:
看作工像国内小厂弄的
不过湾湾原产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差的东西也有很差的。。。

好歹几个脚套个热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