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12v电源有两个电容16v和25v

楼主(2020-10-25):
电源有电流声,吱吱吱…目测蓝色电容16v 1000uf鼓包(旁边是25v 1000uf),是不是这个原因?换同样电容还是换25v 1000uf?

网友:
我猜测的,电压大点,是留有一定余地的意思吧

不能可丁可卯的,容易出事。

网友:
电流声不应该是电感么

网友:
我怎么感觉10V的电容是后换的吧!

网友A:
这个电容是热死的,和耐压无关

网友:
耐压无所谓的,只要板子塞的下,16V换400V耐压都没问题,不过只能往更高的耐压更换

网友B:
因为电容是麻袋装来的杂电容 干完农活的农夫农妇手工拣出>12v的电容凑合给你插上 已经很贴心了

网友:
因为角落里只能塞个16v的,25v太胖塞不下,旁边有管子烤着早孕~

网友:
这个要看电容两端的电压多大,不是说之前多大就还多大,万一板子还有其它问题,你电容换个大的改烧电子产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热死的,和耐压无关

我觉得不是热死的而是烫死的

网友C:
位置放不下两个胖的,但是设计的时候又需要2000uF的容量咋办,只能一胖一瘦了。这个肯定是出厂就这样的,你看电容下面那个黑圈,明显和电容一样粗细,不是后来换过的。

因为地方有限,我还见过这样的安装零件的。看那个二极管,从三极管拧螺丝那个孔出来。

网友:
25 16 都可(卖奶茶的打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位置放不下两个胖的,但是设计的时候又需要2000uF的容量咋办,只能一胖一瘦了。这个肯定是出厂就这样的,你 ...

二极管的这种装法很奇妙~ 高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位置放不下两个胖的,但是设计的时候又需要2000uF的容量咋办,只能一胖一瘦了。这个肯定是出厂就这样的,你 ...

这个设计是人才啊,脑回路清奇。不过三极管要炸,会把二极管拖下水
桃园三结义,旁边的光耦估计也会同年同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容是麻袋装来的杂电容 干完农活的农夫农妇手工拣出>12v的电容凑合给你插上 已经很贴心了 ...

好有画面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是人才啊,脑回路清奇。不过三极管要炸,会把二极管拖下水
桃园三结义,旁边的光耦估计也会同年 ...

我反而想看看这样安装零件的电磁干扰有多厉害,电磁干扰都打架了

网友(2021-12-16):
换个固态 这个位置 电解电容很快就烤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