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LED灯

楼主(2020-10-25):
近期在网上购了个太阳能LED灯,到货马上拆。上图

网友A:
连充电管理都缩水没了,不开灯的话好像电池会过充,开灯后不能忘记关掉以免锂电池过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充电管理都缩水没了,不开灯的话好像电池会过充,开灯后不能忘记关掉以免锂电池过放电。 ...

看到三极管了吗?两个三极管,一个431组成的充电电路,能精准的冲到需要的电压,只是没有过放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三极管了吗?两个三极管,一个431组成的充电电路,能精准的冲到需要的电压,只是没有过放保护,,, ...

二楼说的并无错误,此产品直接由太阳能板串联一个二极管后给电池充电。如电池本身无保护板,那就无过充和过放的保护。
至于这两个三极管,其作用只是用于控制灯的开与关。白天时,太阳能板不单给电池充电,而且保持此三级管处于导通状态,后面三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晚上时,太阳能板无电压时,两二极管的状态刚好相反,所以前端的电源开关打开后,天黑能自动亮灯。

网友:
自带的就当测试一下算了,等电池不行了换的时候再装个保护板

网友C:
9元9包邮,做工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元9包邮,做工算可以了

这种一般是4块钱包邮的 走etao返1块多
pdd上9.8包邮的的太阳能感应路灯相当nice 4片COB,带遥控,三模式:感应亮,微亮感应亮,常亮

网友:
去年买的第一个太阳能灯,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元9包邮,做工算可以了

这个不须要9.9呢。5.几就包邮到家(不打广告)都说一分钱一分货。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