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想diy但是我不知道12v的电源实际生活中有什么用。。。

楼主(2020-10-25):
我大概是找到组织了。哈哈

楼主:
因为才找到组织,所以有很多不懂得地方,
1,12 v电源我不知道有多大用,
2,我只是需要给手机USB充充电的话,怎么合适。
3,我自己的手艺估计就是拔拔插插卡扣的水平。。。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想法:从老牛科技买了个太阳能应急灯(带usb输出,这个是我买的主要原因),结果效率太低了,标3000ma实际给我手机冲个25%的电就输出断了。
于是翻出来之前找到的一个12v20w的板子。。。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那个控制器没有usb的输出。

网友:
太阳能板先接稳压电路(比如lm2575),再接充电电路(IP6505等),坛友有更好的方案,记得有发过,你找找

楼主:
我想买个这玩意。但是我听说他的输入端不能接控制器的输出端。
于是我想直接换个有usb的控制器但是,这玩意听说很烂。
最主要的是12v的电瓶依然找不到应用。(逆变器的接个路由器夏天接个风扇没问题吧,)

网友:
用处很多的,路由器之类的

楼主:
我的需求非常低。。。
最初只是想用那个20w的板来供USB充电。。。

网友A:
还是没明白楼主是想干嘛???USB供电就手机充电器好了,这个没必要折腾啊。一定要用12V转USB输出最方便就是接个车充。如果是为了用上那个电池的话,最实用的估计是接到电钻上用了,虽然大点,但续航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明白楼主是想干嘛???USB供电就手机充电器好了,这个没必要折腾啊。一定要用12V转USB输出最方便就 ...

这里的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事不就是折腾么。。。
我想的是用上那个太阳能板,用上那个控制器,用上那个电池。。。
听你的,买个车充加逆变器吧。

楼主:
这个直接夹电瓶,再插车充逆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事不就是折腾么。。。
我想的是用上那个太阳能板,用上那个控制器,用上那个电池 ...

别说得我们好像无所事事一样折腾的目的一般就分为2种,1是为了废物利用(绝不再加钱)2是为了改善(强迫症犯了)。并不是瞎折腾,电池哪怕你放个滑板车也行啊。太能板做个小车,没事就带出去溜溜,那个控制器问问楼下怎么用吧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升压电路升到14.4v给电瓶充电,电瓶再通过降压电路降到5v给手机充电这样子么?
不一定需要逆变成220v再用手机充电器变成5v。

网友B:
1、太阳能板需要接一个自动升降压的可调DC-DC转换模块给蓄电瓶充电,才能保证在阳光充足(太阳能板会输出较高的电压)和不足(太阳能电池输出低于14V的电压)的情况下都能正常为电瓶充电(需要约14V电压)。

2、12V的电瓶再接一个降压型,输出5V的DC-DC转换模块,就能为手机充电。

两个转换器加起来不到20元就能买到。

网友:
家里12v确实没啥用处,但车里就有用的,小车的电器全都是12v的。

网友C:
如果单转5V用车充即可,逆变的如果不是纯正弦波普通家用的风扇一般也不行,升220V再降5v除了电源利用率变低还有啥好处?可以点电灯泡?

网友D:
12V对于不想折腾的人来说,确实没有什么用。对于玩电子的人来讲,大有用处。
1、比如说,在容易停电的地区,你把猫和路由都接上电池,别人停电了没WIFI,你还在用WIFI。  对于流量多的人来讲没多大用,刚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这算是很有用的东西。
2、喜欢折腾的人,配上太阳能板,实现基本的太阳能发电。虽然成本不划算,购置器材和折腾的成本,折算成电费,够用至少3年了吧。(最近我也有实施太阳能发电的打算,打算把猫和路由用太阳能供电,目前已经改造了一个太阳能路灯,虽然网上有成品太阳能路灯,但是寿命、亮度、续航不达要求)
3、低功耗电脑,可以用12V供电,网上找一个DC-ATX的,把电脑电源换为12V供电,我改了一个NAS,停电也可以访问上面的文件。但是显示器好像很少有12V供电的,需要想想办法改装。
4、可以用来应急,我家里备有12V的摆摊神器,停电了可以拖出电瓶来,接上,就亮了。但是现在好像有带电池一体的LED,买了这个后,12V摆摊神器基本吃灰了。
5、手机充电,基本用不到,家里备有充电宝,我一般习惯充满放在家里,用完立即充满电。假如停电了,可以用来充充手机。

就想到以上用途,欢迎大神补充。

以前经常停电的年代,多么期望有一个电源+电瓶,我自己买配件DIY了一个可调电源,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可以充充电瓶。现在不怎么停电,反而觉得电瓶没多大用途了,顶多拿出来应急启动一下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得我们好像无所事事一样折腾的目的一般就分为2种,1是为了废物利用(绝不再加钱)2是为了改善( ...

我估计是第一种,但是是要加钱的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太阳能板需要接一个自动升降压的可调DC-DC转换模块给蓄电瓶充电,才能保证在阳光充足(太阳能板会输出较 ...

有控制器,给电瓶充电是没问题,就是电瓶出来的用途。。。反正要买东西了,就想着你变220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转5V用车充即可,逆变的如果不是纯正弦波普通家用的风扇一般也不行,升220V再降5v除了电源利用率变低 ...

。。。电风扇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对于不想折腾的人来说,确实没有什么用。对于玩电子的人来讲,大有用处。
1、比如说,在容易停电的地区 ...

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点可以试试,路由器,电视机顶盒。这两个可以算实用,

网友:
要说电源,还有比12V用途更广的吗?前面有坛友已经罗列出不少,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果功率足够,通过逆变器或者再配上个升降压可调模块,日常应用几乎就无所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