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电源并联切换

楼主(2020-10-25):
给玩具电机供电,想用触摸电容开关控制做两档电压调速。用锂电接一个dc12v升压板,用三极管(触摸开关控制)控制升压板,把升压板出线和锂电出线经二极管直接并在电机上可以么?或者要用什么最小电路可以实现呢?

楼主:
目的就是默认低速,摸一下转的快,再摸一下转的慢

网友A:
因为启动时的电流大,电机调速通常不用升压,通常用斩波。
可以考虑12V电池直通高速,555电路斩波慢速。
加触摸控制的话,找LED三挡触摸调光IC可能最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启动时的电流大,电机调速通常不用升压,通常用斩波。
可以考虑12V电池直通高速,555电路斩波慢速。
加 ...

就一个n20,不想用pwm,原板是直驱的,所以并升压板会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