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小米智能插座,改装电量统计

楼主(2020-10-25):
上次做电量统计失败了,用采样电阻还是功率不够,这次换个方案。采用互感器做电流采集,本来是拆掉采样电阻并联一个200欧电阻同时再并一个500欧可调电阻做校准使用,互感器串联一个1M欧电阻接到电路中,进行微调。这样数据不准,后来用漆包线做了个5.6欧左右的电阻,一点一点的校准。因为量程不能超过3000瓦,所以度数调整为实际度数的十分之一。接入电箱一切正常。

这个是接入配电箱的度数,显示数值乘10就是实际度数

网友:
互感器有额定工作负载的。。。然后基于这个负载再分压,比如额定500K,分成100+400,把100上的电压送去运放采样。。。

网友(2022-12-11):
软件BUG太多,小米的功率检测智能插座都换掉了

网友A(2024-02-19):
大佬,这个有具体方法吗,反馈怎么做的,互感器输出接个电阻吗

网友(2024-06-22):
求指导,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有具体方法吗,反馈怎么做的,互感器输出接个电阻吗

同问,期待大佬回复

网友(2024-10-22):
用0.001欧康铜丝,测量数值X2,行不?